恒力4822电机堵转问题,深度解析,求大神分析解决。

楼主(2013-10-02):
六旋翼800轴距RCR机架。恒力4822.电机kv690.铂金40A电调。nazaV1加GPS。六旋翼起飞测试正常。突然发生空中堵转。怀疑是电机的问题,经过一下午,上百次测试。发现M4电机和M4电调堵转。但是M4电机放到其他电调上均不堵转。所以判断,电机问题。发回厂家检测。电机正常。怀疑电调问题。

但是将电调安装到4旋翼上面。和恒力4822电机测试。运转正常。飞了60个起落,今天就电机堵转。应该不是电机问题,电调不检测了。没有滴滴声音。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

求高手帮忙分析解决看是哪里的问题。这个偶尔堵转实在没有办法上视频。不能每次都录制飞机飞行的画面吧。

现在打算将电调换到TM3506电机上面进行测试如果堵转。判断更换电调。如果不堵转。判断电机问题。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
M4电调堵转。但是M4电机放到其他电调上均不堵转。所以判断,电机问题???
这句话很难理解

网友:
电调慨率高。我碰到4010电机堵转。其他电调没发现

网友:
先沙发    “ 但是M4电机放到其他电调上均不堵转。所以判断,电机问题”你不觉得你判断有问题吗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亲  个人认为电调原因占很大比率  搜我之前的帖子 可以参考

网友:
电机出问题少。 电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