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ce one的定速设置问题,急救

楼主(2013-10-02):
电调是jive,
目前是推油门不转,只有在jive模式为1的时候才转,这是自动模式,而设置为模式4的时候是不转的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jive电调的模式4设置是应在定速油门曲线下设置,还是斜直线的油门曲线下设置呢??我试过定速模式下设置是不成功的,那就应是ace one的调参问题

ace one关于油门于校准只有在“发动机控制”与“遥控器校准”页面中

ace one的调参中的“发动机控制”与“遥控器校准”页面中,设置最大最小的时候、油门校准的时候油门曲线是定速水平线还是斜直线呢? 二种我都试过,但目前就是不转,个人理解,应在定速水平线的时候设置和校准呀,让遥控器纪录现在值,但目前就是不转,哪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QQ:11581968

网友:
高档货,没玩过,帮顶!

楼主:
自己搞懂了,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懂了,呵呵,谢谢各位

什么原因楼主说说呗!!!

楼主:
jive电调,在定速低于一定值时会锁定不转的。。。

网友:
油门曲线设定必须有0%和100%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