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ark II 貌似不支持A2

楼主(2013-10-02):
iosd mark II 貌似不支持A2的数据解读,没有电压 卫星 等任何和飞行有关的数据,只能显示
云台
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调对

网友A:
升级IOSD固件

网友B:
A2的手册上这块描述有点模糊不清,但实际使用完全ok,没有问题!

网友C:
升级下固件就可以支持了

楼主:
已经升级了固件还是不行呀!求解!

网友D:
iOSD要连接到can1上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连到那个地方都是显示0,电池电压、卫星数量,什么信息都是0.

网友E:
来了解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