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S4-450四旋翼,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3-10-02):
仿大疆450机架,S4飞控,20A电调,朗宇2212 KV980电机,APC 1047桨,3S220025C电池
起飞重量980g
飞机装好已起降过多次,悬空定点都比较稳定和之前的玉兔2相比肯定好,飞个几十米高能自动返航,GPS的精度还算精确,就是飞机有点抖动。
因为飞行稳定所以想继续往下折腾,今天绑了个手机起飞,加了120g的重量,起飞重量1100g,感觉飞行特别吃力,悬空定位也很不稳,必须不断的手动调整,不然就很会飘,是动力不足吗?查了电机参数,11.1V,13.2A,能承载870g,怎么看这些数据啊?还有配的1047的桨是不是大了?请高手一起分析下吧!

网友:
我只能说这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割草的节奏

网友:
飞起来有点抖是气流扰动,换小桨可以改善;如果不载重就上8045桨,如果载重就上1038桨,稳定。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
手机放上去重心调好了没

网友:
1200起飞重量,放1045桨较稳。

网友:
8045最稳,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