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大伙忙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3-10-02):
刚买的电池 5300毫安3S,704做了防水
用了4个循环,是我所有电池中最满意的一块,不论是容量、放电还是温度。
今上午出意外了,船在水中毫无征兆的停车,用救援船拖回来打开,看起来一切正常,无烟、无火、无破损、无进水、无变形、无涨肚、无气味、无高温(温,非高温)。总之一切都正常
后经检查发现电池坏了,主电源线(XT60)没有电放出,平衡头用BB响检测变2S

请大伙帮忙分析一下,这电池是我操坏的,还是质量问题?

才刚刚确认收货两天就摊上这事,
想寄回维修,结果快递放假,店家放假,总之我这长假是悲催了

=====================================================================
算了 实在没耐心等,自己动手拆了.正如2楼哥们说得,接线板断路了.
找了一小截电线焊上去完事.
说得容易,实际我是第一次焊电池,还是比较抖活.
焊完以后胶带七裹八裹绕起来,实在找不到那么大的热缩套手头只有电线用的细套,周围也没有卖的,淘宝太费事,快递放假还休息。
最终想了个办法

看出来了吗?自行车内胎,ATX7上刚换下来的

不太好套,用了少许滑石粉

套好以后发现个好处,电池防滑性能很好

接线板坏了,我焊了根电线,虽然保险起见焊点用硅胶裹起来了,但是万一电流大,焊点融化有可能造成电线移位,进而短路。那跑船跑一半直接变成火轮了。
有可能吗?我这担心有必要吗?

还有,接线板就一环氧板嵌几片金属,怎么会断呢?是电流大?如果这样的话我用焊锡岂不是熔点更低?
不过这块电池之前用时温度不高,
只是微温

。。。。。。。。。。。。。。。。

实践证明此法不可行,自行车内胎热胀冷缩太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电芯的接线板断路了。拆开电池,在断开的接线板上加条小铜丝焊好就OK。记得加多一点锡。

网友:
有一片电芯断路了,联系卖家解决

楼主:
懒得找卖家了,自己动手了事

网友A:
我碰到过此类的事 可能是脱焊或者电极断了 楼主真够人才的 这办法都想出来了 电池应该重了不少 电池是自己组的话最好不要这么做 因为就可能出线你现在的问题 我碰到过此类的事 可能是脱焊或者电极断了 楼主真够人才的 这办法都想出来了

网友:
电不用做防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此类的事 可能是脱焊或者电极断了 楼主真够人才的 这办法都想出来了 电池应该重了不少 电池是自己组 ...

哥们,看出来这方面你比我水平高我现就有个担心,接线板坏了,我焊了根电线,虽然保险起见焊点用硅胶裹起来了,但是万一电流大,焊点融化有可能造成电线移位,进而短路。那跑船跑一半直接变成火轮了。

有可能吗?我这担心有必要吗?

还有,接线板就一环氧板嵌几片金属,怎么会断呢?是电流大?如果这样的话我用焊锡岂不是熔点更低?
不过这块电池之前用时温度不高,只是微温

网友:
你的电池还是换大一号的硅胶线保险点。

网友:
你说的完全有可能 我也断过 所以我电池原先是不包转起来的 等测试几个循环之后 在包装好

网友:
来买几块富力电池好了

网友:
我的电池都是买电芯回来自己组的。接线板,线材等都是用些质量好的。暂时还未出现过什么问题。价廉物美啊。

楼主:
实践证明,此法不可行,车内胎热胀冷缩太厉害

网友B:
楼主是南京的?留个QQ交流一下吧,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刚入魔,从改玩具船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南京的?留个QQ交流一下吧,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刚入魔,从改玩具船开始

QQ  147602592

南京的,住玄武门,离玄武湖5分钟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