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T34

楼主(2013-10-02):
t34底盘 改比例控试车,极佳慢速操控性,轻量级,双280电机可玩时间长,省电,越障力强,这个蝉衣坦克不宜加重,输动轴承部份吃不消,亮点安静

网友:
沙花,上将好改造,只是悬挂好像很硬的样子

网友:
一比几的啊

网友:
不错不错,我本来也很疑惑T34这么短的悬挂行程真车动态是怎么样的,后来到youtube看了几个视频,加上又看了一遍white tiger,T34的动态基本就是这样,小障碍悬挂搞定,高障碍就前仰后翻的

网友:
不过号手原装悬挂确实有些硬,再调整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号手的就这样。摆臂那个软啊,飞个小坡下来断3根。外观就是很真实感,炮塔上,表面有做颗粒感

网友:
改的不错,操控也稳

楼主:
号手这个t34除外形较准,基本是个垃圾,这些回收朔料用不着那么省吧,摇臂固定孔位及摇臂真的单薄,新出的34该也是没变

网友:
这摇臂还是果断填胶吧。。。

网友:
?话说T34可以信地回转??

楼主:
果断填胶

网友:
上将填的啥胶?我想用504.另外恒龙的一些车型,也该填胶

网友:
填哥俩好不就行了?

楼主:
千维清胶...........

网友:
新出的貌似也无改观

网友:
T34红咯!下面硬绷绷~

网友:
这车怎么拆啊。我的号手虎不知道怎么拆开呢。前面底盘两个螺丝下掉后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拆的螺丝了、以前的老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