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S 72M改2.4G问题

楼主(2013-10-02):
我想请教一下,我手里有一套FUTABA FF9S CHP版的控,拉杆天线太麻烦,我想将它的高频头换去2.4G的,在配上一套接收,但是FUTABA的原厂改装设备(TM-8,R6008HS)的价格实在是太TMD贵了,差不多要1700多,我想买套天地飞的2.4G套装装上去,不知道到坛子里的大侠们有没有这么配置过,WLFY的这套2.4G的套装给FF9适用吗?性能怎样?安全吗?就是下面附图中的这套。

网友:
没有用过,但一般来说尽量使用原配的,不是同一品牌的还会有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我没弄过

网友:
好像是兼容的

网友:
我买过飞梦的改装套件成功配FF9上用过,就是2.4G高频头上凸出来的天线让人感觉不爽

网友:
妖,高频头能装上去就可以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FRSKY DFT呢

网友:
FrSky 2.4G FUTABA 用升级套装  价格也便宜  口碑很好 稳定性很好   还有丰富的接收机可以选择  天地飞可选择的接收机太少了

网友:
FF9  不知道
        10C直接  用  TDF 的  高频头 没问题

楼主:
天地飞在这个圈里的口碑怎样啊?

网友:
我的JR3810用的是FRSKY的2.4G高频头套装,很好用。

网友:
我用了几台天地飞的控了,应该可以发下言。基本上是逐步升级上来的。现在用的是天9.是很稳定的。原来为了改装查过一些资料,这个套件是和futaba兼容的。而且,天是专门做控和接受的,全系列接受机我都用过。没问题,很多人用天地飞,是国内最主要的控生产厂之一,其它比较大的厂,好像还有华科尔,再第三家大厂我就想不出了。

网友:
天9用这个高频头跟ff9用这个高频头还不一样,天9可以pcm,ff9只能ppm,我是10c用的天地飞2.4g的高频头,虽然没有失控过,但是跟用tm10对比明显有抖舵,飞飞一般的飞机没问题,而且天地飞的接收机比较小,使用比较方便。我现在用三个高频头,一个天地飞2.4g,一个futaba 72m高频头,一个futaba TM10高频头,五个天地飞接收机飞小飞机,一个6014飞毒蛇,还有一个146ip飞水鸡

网友:
我就是9C的控在用这个套件。没出过问题。但是失控保护要设置在接收机里面记录一些数据比较麻烦。当初买了之后很多人说天地飞不好,我当时就很后悔了,现在就没什么想法了。毕竟能用,飞过300米,再高没试过。可以搜索我的帖子具体有说过一些信息。不过貌似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基本上都差不多吧,买哪个都应该能用,就那么点点差别。再给我选择一次的话估计我也会迷糊一阵。反正东西也就那样了,能用的。正常的。跳舵没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