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的旋钮可以设置成类似三段开关吗

楼主(2013-10-02):
如题 求教 如果可以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A:
旋钮多好啊干嘛要设置成开关呢

网友:
内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多好啊干嘛要设置成开关呢

问题是旋钮只可以在0到100,我在遥控看还是直接跳过去的,-100设置不出来...

网友A:
你用来控制什么的 你说0-100和-100。比如舵机吧你的旋钮在0舵机在-60度  旋钮在中位舵机在0度。旋钮在最大舵机在+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来控制什么的 你说0-100和-100。比如舵机吧你的旋钮在0舵机在-60度  旋钮在中位舵机在0度。旋钮在最大舵 ...

嗯 我是想用旋钮设置APM的6通道 实现三个不同的悬停P数值 以为必须要-100 0 100这样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问下高手吧理论上讲三段开关加电阻可以实现找个破控试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旋钮有三根线中间的那根就接在三段开关的中间,另外2根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