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旋翼起去只有一个电机转

楼主(2013-10-02):
V2第一次上六旋翼X模式,掰杆起动后只有2号电机转,其它只是抖动,把油门推到50%以上,这时只有二号,跟四号电机转动,其它电机还是抖动不转
问一下高手们是什么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电调接入飞控之前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电调电源线够不够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入飞控之前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电调电源线够不够粗?

飞腾30A电调,朗宇V3508电机,六个电机一个能转,其中三个,调换了一下接电机的三根线,现在能转了,可还是有两个电调不行,带别的电机转,就这电机不行,而且这发现,这两个电调跟其它四个侧边的条型码不一样,是不是假的,还是出厂批次不一样。

网友B:
没用DJI原厂电调,六个电调必须要品牌、型号都一致,电调设置上还要做一下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DJI原厂电调,六个电调必须要品牌、型号都一致,电调设置上还要做一下配对。

麻烦问一下,电调设置上的配对怎样做

网友:
统一按照多旋翼的参数设置一遍电调吧。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樓主折騰了.......
油門要校準~必須要一致且電調、電機需要同一型號廠牌,新手還得注意電機轉動方向槳的方向是否正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电调设置上的配对怎样做

不知你用的什么牌子电调,一般电调会有设置卡,用设置卡把每一电调的各个性能指标都调成一样的。再用遥控器把每个电调、电机都做一次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用的什么牌子电调,一般电调会有设置卡,用设置卡把每一电调的各个性能指标都调成一样的。再用遥控 ...

才知道电调,还有设置卡,设置卡是什么有图片吗,是不是需要另购,我用的是好盈飞腾30A

网友C:
我的V1 情況和你一樣
但 50-60%就正常飛行
飛行途中 沒什麼異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知道电调,还有设置卡,设置卡是什么有图片吗,是不是需要另购,我用的是好盈飞腾30A

飞腾的用原厂设置就可以了,只需要在调测软件上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V1 情況和你一樣
但 50-60%就正常飛行
飛行途中 沒什麼異樣

有没有升级固件?升级到3.16比2.02改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升级固件?升级到3.16比2.02改善很多!

我的也是3.16问一下楼上哥们,调参中哪个地方是油门效准的

网友:
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