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图传

楼主(2013-10-02):
你好,请问DJI的图传发射器接摄像头怎么接啊

网友:
先装图穿发射端,再装图传接受端,前提是得上pmu,摄像头最好是gopro hero3

网友A:
看下手册能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手册能有多难?

我是发射器接摄像头哎,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按照这个线路接摄像头啊》???可是这个摄像头有两个电源正 负极,这个供电怎么接

网友B:
过来我帮你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我帮你接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摄像头的信号输出接图传发射的信号输入
然后把地线连上
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的信号输出接图传发射的信号输入
然后把地线连上
就OK啦

那发射器供电怎么接啊???、

网友C:
你如果是DJI禅师+IOSD的话就方便了
排线直接插上就行,由OSD给图传供电
没有OSD的话就接3S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DJI禅师+IOSD的话就方便了
排线直接插上就行,由OSD给图传供电
没有OSD的话就接3S电供电

那一共是4根正负极接哪两根啊
按照ISOD的图纸推断是4根正负极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一共是4根正负极接哪两根啊
按照ISOD的图纸推断是4根正负极哦

是不是按照ISOD的那个接线图来接线啊

网友:
任意2根正负极即可

网友:
说明书看不懂吗,哪里不懂?哪根线不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手册能有多难?

楼主没说他有iOSD,你这个图对楼主不是最适合的。

DJI图传可以接入3-6s供电,鉴于摄像头都是12V供电的,所以图传发射和摄像头可以公用一个3S独立供电(我相信你的大六旋翼肯定不会是用3S动力电吧?所以用独立供电较好)

然后独立供电做一条并联线,输出到DJI图传的正负极输入以及摄像头的正负极输入,这时摄像头的第三条线,就是视频信号线了,接入到DJI图传的“视频信号”端,这样应该就完成连接了,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明白了咱也是学习

网友:
记得发射机里带一根线,是用来连接Z15和图传发射的。可以改造下这根线。这线上带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