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充不了铅酸电瓶

楼主(2013-10-02):
我的
B6充电器,充不了铅酸电瓶,和模友的B6对照了下,就是B6的问题。
而且现在只能充锂聚合物电池和铁锂电池
其他的都不能充了!邪了门了都!当然我的用了有两年了!也该出问题了。

网友A:
B6充铅酸电瓶要怎样插平衡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6充铅酸电瓶要怎样插平衡线啊?

内容铅酸平衡个毛(⊙o⊙)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铅酸平衡个毛(⊙o⊙)哦

回答的很正确!     我在考虑怎样修复不能充铅酸电瓶的毛病。不知道谁有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正确!     我在考虑怎样修复不能充铅酸电瓶的毛病。不知道谁有经验?

用镍氢模式,10S一样的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刚试过了,铅酸、镍镉、镍氢都不行!都显示:CONNECTION  BREAK  .连接不正确,而我的连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试过了各种电流充,都不行。所以肯定是充电器有问题的了!

网友C:
B6电压低充铅酸电池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电压低充铅酸电池充不满

我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模式都充不了铅酸电瓶!很好的电瓶就是用B6充不了!

网友:
可以的啊,只是不能平衡充而已。

网友:
是不是正负极反  了  我的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电压低充铅酸电池充不满

我充12V铅酸电瓶用选7S就充满了。12V哪一档确实自动停以后充不满

网友D:
充蓄电池用Pb  charge,   12V(6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蓄电池用Pb  charge,   12V(6P)

用6P充完电不足。用7P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P充完电不足。用7P就很好。

都试过了,老是显示连接不正确,而我的连接肯定没问题!

网友F(2013-11-07):
试试锂电模式能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锂电模式能不能连接

只有锂电可以充了!还算没有坏彻底!锂电模式下可以平衡,保存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有锂电可以充了!还算没有坏彻底!锂电模式下可以平衡,保存等。

我是说试试锂电模式能不能连接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试试锂电模式能不能连接铅酸电池

都试过了,不行呀!我的B6现在成了专门的锂电充电器了!,凑合着用了!

网友G:
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坏了

新的没有用过,好像是松下的

网友:
我的b6买回来还没用呢

网友H:
你试一下锂电 charge 档充,不插平衡线,如果不能充就是里面升压电路问题了,现在有可能是平衡线充的电的,只线充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试一下锂电 charge 档充,不插平衡线,如果不能充就是里面升压电路问题了,现在有可能是平衡线充的电的,只 ...

试了下,不行!现在只能充锂电了,可以平衡冲。其他功能不能用了!也就算了,只充锂电不耽误我飞!

网友I:
内容铅酸平衡个毛(⊙o⊙)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容铅酸平衡个毛(⊙o⊙)哦

不知道我写错了还是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充锂电池可以用平衡冲的。

网友J:
3s,2200,25c电池,用b6最好用多大电流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3s,2200,25c电池,用b6最好用多大电流冲啊

2A充最好,一般不超过这个值。   在外场可以用大电流,我的B6是仿的,电流在外场不超过4A,原装的可以到5A。我弄了个蓄电池做外场电源,充十几块2200的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