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使用飞越狗台遇到问题

楼主(2013-10-02):
求助各位模友,使用飞越狗台遇到问题

装好了狗台和挂载架,上电开始无规律的乱抖乱动 。已经按照说明书升级了1.3固件(电机和感应板),也载入了下载的GOPRO配置(电机和感应板),也没有安装接收机连线

上电后应该自主水平啊,为什么上电后黄灯自检完就开始亮蓝灯,无规律乱抖........百思不得其解啊,求破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俯仰、横滚电机线是否差错?
最好上个视频,这样比较好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横滚电机线是否差错?
最好上个视频,这样比较好诊断!

已经解决,我重新检查插了一遍接线,重新删除了COM口,安装驱动程序,就欧了,然后给烧写的所有数据擦写掉,重新升级电机和感应板固件V1.3

上电就一切OK了

在这儿感谢您的指点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我重新检查插了一遍接线,重新删除了COM口,安装驱动程序,就欧了,然后给烧写的所有数据擦写掉 ...

插电后,云台的俯仰电机发抖吗?轻微的那种,挂上相机,云台通电静止拍一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后,云台的俯仰电机发抖吗?轻微的那种,挂上相机,云台通电静止拍一段看看。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后,云台的俯仰电机发抖吗?轻微的那种,挂上相机,云台通电静止拍一段看看。

试过了!起初有但是不明显,特别是我拿起来机架模拟了一圈航线以后放回桌面,感觉比起初地面上电时要稳定的多,我特别找了一个花纹做背景,感觉挺稳定的

网友B:
云台上的GPS接口干啥用的?

网友:
朋友,这个狗台好用吗,可以安装在大疆550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上的GPS接口干啥用的?

啊???GPS接口?

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GPS接口?

没有吧!

就是这个卫星接口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卫星接口干啥用的?

Oh,这个是给卫星接收机用的,,不是给GPS用的

网友:
卫星接收机?星链1号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