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内置接收机能跟jr的控连接吗??

楼主(2013-10-02):
jr x11   如果用jr的接收机系统提示必须有fail safe功能,这个功能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下个说明书,有专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个说明书,有专门介绍

下了,只说支持jr卫星接收机,和福特吧,没说jr

网友:
11X也可以接卫星接收吧?就跟VBar用卫星一样。

网友B:
必须外接dji接收机适配器或卫星接收机连,直接肯定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外接dji接收机适配器或卫星接收机连,直接肯定连不上

外接接收机说要设置fail safe 功能 ,用这个记录油门应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