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 KT板练习机配置清单,请大神进来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3-10-02):
二手DX7S含ar600接收机 1018元(含运费18元)
        朗宇2204电机          87元(含运费13元)
        辉盛9克舵机齿轮   五套 7.5元
        飞机起落架用海绵轮6个  6元
        好盈10A电调           66元(含运费13元)
        GWS 9047桨 10个      30元
        银燕4.3克舵机 3个    57元
        舵机延长线20cm,30cm,50cm各两条  10元
        舵机延长线Y线30cm30芯两条 3.6元
        12AWG黑白硅胶线各2米 18元
        合页铰链10个         5元
        尼龙扎带20条         3元
        1mm碳杆10米          15元
        2mm碳杆3米           9元
        轻木电机安装架 5个   2.5元
        电子称               30元
        热收缩管2.5mm,5mm各5米 10元
        2.0香蕉头3.5香蕉头各两对 4元
        魔术贴1米                4元
        舵角20对                 12元
        双天 XP03002GT-S,300mAh 2S1P 7.4v,45C/6C 锂电池 两对85元(含运费15元)

         合计1470.6元
KT板我在本地购买,UHU胶水我还有两支,平衡充也有。听别人说电机和电调直焊,不需要香蕉头,是这样吗?还缺什么东西,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再补充几点,各位大神
第一150克左右的F3P用什么作为舵机拉杆?感觉鱼线不好用,是否用碳杆?1mm碳杆行吗
第二手里还有辉盛舵机大约8个左右,打算副翼用9克,尾舵和升降用4.3克银燕可以么?
第三需要买好盈电调编程卡吗??不买行不行?求详细解答
第四朗宇2204电机貌似不露出电机轴,怎么固定桨?还需要额外购买其他的东西吗?

楼主:
还有,群里人说朗宇2204电机1480kv用9047桨太大了,用8043比较好,到底用哪个比较好?知道的说说。1480kv和1800kv哪个拉力更大一点?知道的也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群里人说朗宇2204电机1480kv用9047桨太大了,用8043比较好,到底用哪个比较好?知道的说说。1480kv和 ...

KV指的是转速!越大当然浆越小!1480用9047的浆是大了点!电机会过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几点,各位大神
第一150克左右的F3P用什么作为舵机拉杆?感觉鱼线不好用,是否用碳杆?1mm碳杆行吗
...

我感觉你既然用了KT板做!想做到150G以内是比较困难的。用3MM的EPP板子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几点,各位大神
第一150克左右的F3P用什么作为舵机拉杆?感觉鱼线不好用,是否用碳杆?1mm碳杆行吗
...

海绵轮,太重了!用EPP轮子!自己切!延长线完全没必要!可以的话要把舵机线剪短!多余的全部去掉!拉杆用碳杆可以!比用棉线稍微重点不过方便。最好用棉线,还有接收机最好是用4通的拆壳拆掉2克重。

网友B:
还有件重要的东西没在上面,就是模拟器!   50元左右的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轮,太重了!用EPP轮子!自己切!延长线完全没必要!可以的话要把舵机线剪短!多余的全部去掉!拉杆 ...

谢谢这位大神的指点。听说2204电机拉力不够,我决定用2206了,话说这样好盈飞腾10A电调还够不够用?需要买编程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件重要的东西没在上面,就是模拟器!   50元左右的就足够

模拟器玩F3P没什么鸭梨,就是不知道真机如何。SPEKTRUM遥控器的模拟器接口,貌似跟FUTABAJR都不一样,咋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的指点。听说2204电机拉力不够,我决定用2206了,话说这样好盈飞腾10A电调还够不够用?需要买 ...

2204飞KT可能拉力不够!飞EPP机足够了!看你飞机做多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飞KT可能拉力不够!飞EPP机足够了!看你飞机做多重的啊

用2206话说这样好盈飞腾10A电调还够不够用?需要买电调编程卡吗?

网友:
SPEKTRUM和JR是一样的。还没听过SPEKTRUM有不能用模拟器的情况

网友:
用了KT板做!想做到150G以内是比较困难的,不如用EPP.

2206+12A 拉力才够或者ST2204 1800kv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206话说这样好盈飞腾10A电调还够不够用?需要买电调编程卡吗?

有2206的吗?我只知道有2208的!用2208的话要用20A的了,12A都不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V指的是转速!越大当然浆越小!1480用9047的浆是大了点!电机会过载的。

1480用9047浆会过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80用9047浆会过载吗?

不会过载
但是响应很慢

楼主:
继续等大神一一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过载
但是响应很慢

不仅9047不会过载,我用1060HD(现在两端略微剪短一点)浆也不过载。

感觉8043拉力小了些,2s吊150g的jj都有些吃力,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9047不会过载,我用1060HD(现在两端略微剪短一点)浆也不过载。

感觉8043拉力小了些,2s吊150g ...

如果感觉拉力小了,说明飞机太重了。
8043飞150g飞机,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