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淘宝卖舵机KST515

楼主(2013-10-02):
      亚拓500的直机,原亚拓510舵机感觉不太好,就准备升级,在淘宝上一搜,选中了KST515舵机,商家只注明:此款舵机适用于500斜盘,锁尾/450锁尾。确从不提它是高压舵机,我又不太懂,就买了。结果,飞机在3D中掉电,吓我一大跳,这才找原因知道它是高压舵机,我用不了。现在变成废品不知怎办?哎,可恶的JS。
      望大家注意!!!!

      发个帖,提醒大家注意(不是人人都懂吧),感谢给我帮助的模友。没想到“坑爹”二字惹了大家生气,在这给大家陪不是了。
      是啊,玩了十年的P航模,是该退模了。

网友A:
我也是515mg飞500,9254,,铂金80 没出现过问题啊,5.25v

网友B:
淘宝买东西,自己是要懂一些的才好。否则,应该先问问周边的朋友。卖家不懂的很多,即便大的网店,接业务的伙计也未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515mg飞500,9254,,铂金80 没出现过问题啊,5.25v

是KST舵机吗?我是全新机,就是怕亚拓510不耐用,才买的KST,飞航线没问题,3D翻二圈后就掉电,不过马上有来电,就飞回来,一问,大家都说是高压舵机的供电问题,搞得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应该是你bec不给力,地面各种堵转测试看看

网友C:
一般网页都有说,盒子上也有标示,难道楼主不看吗,不看说明出了问题一味怪卖家,有失偏颇吧

网友:
在淘宝输入“dc-dc”搜小型升压电路,5A的就足够了,把5V升到7.4v(可调的),或者把22.2v降到7.4v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网页都有说,盒子上也有标示,难道楼主不看吗,不看说明出了问题一味怪卖家,有失偏颇吧

不是每个模友都对这些数据的意义了解,我是指出商家要对高压舵机特别注明,提醒买家注意,因为我们用的好多遥控接收都不支持高压,并没一味怪卖家啊。

网友:
找找自己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东西,自己是要懂一些的才好。否则,应该先问问周边的朋友。卖家不懂的很多,即便大的网店,接业务的 ...

是的,应该多问问就好,怪我太草率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每个模友都对这些数据的意义了解,我是指出商家要对高压舵机特别注明,提醒买家注意,因为我们用的好 ...

很多时候卖家都未必懂那么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自己多了解些比较靠谱,靠人不如靠己了

网友:
找小罗问下罗·

网友:
还好K8支持2S电

网友:
高压舵机可以用低压供电,是你的BEC不给力而已。还怪舵机?

网友:
不同意 “坑爹” 的 说法。

高压本来是优秀的体现,

你应该给定合适的使用条件。

网友D:
楼主,肯定是飞大动作,猛打舵时掉电的,原因应该是你给舵机供电的UBEC驱动能力小于这款舵机的工作电流,上面有模友提到他飞的的没事,应该是他的UBEC输出电流足够大或者他飞的时候动作较小,没有耗你那么大的电流。建议你换一个驱动能力强的UBEC(要大于你飞行时它的所有负载的最大值之和),这个舵机就可以用了。
舵机工作是否正常不仅仅取决于电源电压,还有电流,如果驱动电流很小,那么即使电压很高也可能驱动不了。你掉电应该是因为你的舵机突然大电流(猛打舵或大负载造成),但是你的UBEC无法提供这么大电流,于是UBEC的输出电压被拉低导致的。这时候不仅是舵机容易掉电,其他同电源设备也可能掉电,这是很危险的,建议各位以后买舵机时注意其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是飞大动作,猛打舵时掉电的,原因应该是你给舵机供电的UBEC驱动能力小于这款舵机的工作电流,上 ...

是的

网友:
飞老师说了加个外置bec立马啪啪啪

网友:
你bec供电太垃圾了,不管舵机什么事吧。标示高压说明它支持高压,并不表示它只能用高压。还有会不会是你电池的原因?

网友:
这也能怪高压舵机。。。。。。哎,现在的厂家日子真不好用,想想KST的215造福了多少450用户。。。

网友:
你要是空中飞挂舵机,或者直接空中死舵机,你说舵机坑爹还差不多.你的脚是40码,你买了39得鞋,你穿着不舒服,你说你鞋子质量有问题,合理么?

网友:
不懂数据 你玩个P的模型啊  赶紧退魔吧

楼主:
发个帖,提醒大家注意(不是人人都懂吧),感谢给我帮助的模友。没想到“坑爹”二字惹了大家生气,在这给大家陪不是了。
      是啊,玩了十年的P航模,是该退模了。

网友:
10年航模就这...

网友:
学习了 新人潜水

网友(2013-12-23):
接2s锂电吧

网友:
换中特威的壁虎85A,BEC8A,绝对够4个515舵机用。

网友(2014-03-16):
高压不是更好吗?

网友:
LZ最好还是另外买个外置UBEC供电,不要用电调内置的BEC了,超过BEC额定电流可不仅仅是电压拉低了抖舵那么简单,绝大多数电调的单片机等运算芯片全靠自身的UBEC供电工作,UBEC电压被拉低最直接的结果首先就是整个电调重启,瞬间动力全无,炸鸡没商量!

网友E(2014-05-14):
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因为我最近也在买500的电子设备,所以想确定下你当时KST515MG掉电时的电调BEC是什么规格,输出几V?几A电流?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因为我最近也在买500的电子设备,所以想确定下你当时KST515MG掉电时的电调BEC是什 ...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我的是铂金60A的。打算上三个215和一个515,不知是否能供足够的电呢?求指教。。。。450用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铂金60A的。打算上三个215和一个515,不知是否能供足够的电呢?求指教。。。。450用

我的跟你一样,斜盘215*3,锁尾515*1,电调铂金40A,50-60起落了,没问题的

网友:
围观学习了   高压舵机电压时多少呢??请教了

网友:
在5.5V供电时每个515满负载是需要工作电流在1A左右,如果是4个515同时都工作在满负荷的状态下供电电流需要大于4A,若因安装问题造成某个有堵转就会电流更大,所以使用一般电调BEC供电的就要认真测试它的电流输出能力了。

网友:
这个感觉和舵机无关,KST的舵机貌似全系列支持高压,但并不是说低压不能工作,应该是BEC供电存在问题导致的。

网友(2014-08-30):
晕 掉电是你的电调bec供电不足和高不高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感觉你先查查电调BEC 供电吧。。kst吃电很大的。。。有可能是bec断电,虚了。 如果是纯断电,陀螺会重启的。那就炸了

网友:
找淘宝理论

网友(2014-10-16):
我很想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好以引为戒。感觉应该是个线性BEC的电调。还有帮人装过几台450用的515,发现这个舵机新的时候确实不太顺滑,有时候用手的盘不动,但是磨合一阵就会顺滑的多。

网友:
KST的舵机真的吃电很大吗?感觉飞大飞机上KST的不多,但是450这个级别的,很普及了。

网友:
除了电调电池也有可能不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ST舵机吗?我是全新机,就是怕亚拓510不耐用,才买的KST,飞航线没问题,3D翻二圈后就掉电,不过马上 ...

KST 都是吃電怪獸.你不搞好BEC 供電只怪自己沒爬文.

515MG 都是好舵機, 雖不至頂級但也很不錯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帖,提醒大家注意(不是人人都懂吧),感谢给我帮助的模友。没想到“坑爹”二字惹了大家生气,在这给大 ...

你這說法跟開車也不是人人都懂如何駕駛一樣.

本來玩模型就要求有一定專業知識.

現今的舵機都是要求供電很高, 你飛500 用什麼BEC 供電也不搞清楚

就不要怪別人

在450上用舊白金40A BEC 供電,使用KST215MG 一樣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