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涡喷做三轴飞行器可行吗?

楼主(2013-10-02):
如题,我昨天看终结者2018时看到了一个三轴的涡喷飞行器,想问一下用涡喷代替
电机
和桨可行吗?为什么?

网友A:
行,看见怎么做

网友B:
可能推力大小控制不够细致会不好控制吧!

网友C:
不好做,涡喷反应太慢了

网友D:
参考航天飞机 ,石墨导流片控制气流,虽然那个是火箭发电机,但是主控原理差不多

网友E:
想法好 米也好

网友F:
可以通过“可变轴距”技术进行精确控制!发动机只负责提供动力!

网友G:
用涵道做啊

网友H:
基本不行,涡喷在低速下效率太低了。其他理由楼上说了。

网友I:
我觉得可行,大动作通过改变油门实现,微调动作可以通过发动机缩口微调来实现,这样就避免了喷气引擎反应迟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