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

楼主(2013-10-02):
我每天用B6充电器以4A的电流给3S电池充电,差不多每块30分钟左右就充满了,但这样对电池伤害大么?之前用2A电流充觉得太慢了。

网友:
4a充电算不了什么,5c充电的电池10a充没问题。不过b6最大也就4a多点

网友:
4A充电毫无压力,没事的

网友A:
只要电池上标注支持5C充电的就没问题,如果没有就要小心了
B6充电器充3S电池最大4.4A,充6S电池最大2.2A,也就相当于2C充电

网友:
40a充电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池上标注支持5C充电的就没问题,如果没有就要小心了
B6充电器充3S电池最大4.4A,充6S电池最大2.2A, ...

我用的万国牌电池,有花牌的,格式的,KDS的,但是好像都没有看到有5C充电标示。。。

网友:
一般来说未标注5C充电的电池,2C以内充是比较稳妥的
至于2C和5C是多大电流,由电池容量而定

1C的定义是使用该电池恒流放电,1小时恰好放光所有标称容量时所用到的电流大小
也就是说
mah去掉h所得到的电流换算成a(除以1000),就是该电池的1C电流

以一块2200mah 电池为例,1C是2.2a
根据电池上C倍数可以计算出充电电流,以及标称放电电流

网友:
我一般用两安来充的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就会知道怎么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