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猛犬

楼主(2013-10-02):
在坛子里学习了几天,手痒,试着处理中

待续..............

网友A:
恒龙原车炮管粗而且短,严重不像真,建议改掉。履带挂胶貌似还需提高啊
看看我挂的。

网友:
履带挂胶那张,履带拆开成一片一片的了?or ps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原车炮管粗而且短,严重不像真,建议改掉。履带挂胶貌似还需提高啊
看看我挂的。

你是怎么弄地,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弄地,望赐教,谢谢

先用0.7mm厚度的铁片,比着履带上挂胶的位置,先做出一个胶片的样板来,然后把这个样板按在胶皮上,一块块的手工切。160块胶片,切的我快崩溃了

如果你有条件,就自己画个图,送到外面搞激光切割的地方,这样快。

网友:
LZ令我想起以前做的M41履带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