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汽油机震动这么恐怖!!救救我吧

楼主(2013-10-02):
感觉飞机都快被震坏了,在防火板的前后各两层用自行车内胎做减震,装机身上根本不敢三分之一以下油门,只能在中高速运行,转速一低,发动机带着机身狂震,怠速可以把飞机震得机头往左边慢慢移动,换了桨都一样,这是咋回事??

网友:
如果你的桨不平衡,你换再多也一样,

建议买好一点的桨,,

网友A:
不要加减震,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越加低速震动越大!!!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我认为是怠速太低和怠速富油

网友:
轴没变形就好。

网友:
汽油鸡  震撼

网友:
做想浆平衡   减震去掉!!减震都是有弹性的 越减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加减震,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越加低速震动越大!!!

正解

网友:
轴不同心

网友B:
安装桨位也有点讲究。

网友:
木质机身就是最好的减震~~别画蛇添足另外做什么发动机减震了
然后就是桨做一下平衡就行

网友C:
看我这个帖:
本坛重磅: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合、调试、使用和维护精粹(五篇连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1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帖:
本坛重磅: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合、调试、使用和维护精粹(五篇连载)
http://bbs ...

为啥您的飞机是安装减震的,而楼上的都说不要安装减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桨位也有点讲究。

能稍微详细讲讲吗?比如活塞到上止点的时候,螺旋桨应该是怎样的角度比较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详细讲讲吗?比如活塞到上止点的时候,螺旋桨应该是怎样的角度比较好?谢谢

如果是螺旋桨不平衡造成的震动,不妨在原有基础上把螺旋桨转180度再装回去,螺旋桨装的位置正确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平衡活塞往复运动引起的震动,有一定的减震效果。严格意义上来说,螺旋桨多少都有一些不平衡,试试呗。

网友:
1点钟方向

网友:
装紧,不能用减振.

网友(2014-06-11):
如果你的桨不平衡,你换再多也一样

网友(2014-08-30):
可能是桨的问题 不过汽油机就这样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