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喵2”的三个小问题

楼主(2013-10-02):
这个准备用来做炮塔顶部的演习灯,但不清楚是否自动会闪烁还是需要加什么电子元件才闪烁。

喵2实车尾部也是4个红灯吗?作为尾灯的话不是只两个就够了吗,为什么是4个?

原厂2.4G板+马步奇RS-380高速电机配2S锂电出效果,板子无压力。

网友:
好像有直接会闪烁的发光二极管,不用加其他电路,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
那种只有7彩的,好像双色的不好找

网友A:
豹2尾部有两种刹车灯(圆的和方形的),还有两种指示或者叫警示灯(红色和黄色),以及一个白色的车间表示灯,尾部总共5种灯

车头有四种灯,头大灯,头大灯上部一个小灯(一个缝隙),两边的黄色警示灯以及警示灯下面还有白色的小灯

顶部一个回旋警示灯,城市或者基地间转运时需要装上去,其他时段比如作战或者演戏都是不放上去的

算起来豹2有10种灯............田宫做出来了8种...........而且灯光之间的开启配合都是按照真实的来的.........HL那些灯除了头大灯,基本上是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豹2尾部有两种刹车灯(圆的和方形的),还有两种指示或者叫警示灯(红色和黄色),以及一个白色的车间表示 ...

这个就叫作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