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寻求帮助450奇怪的不稳定求帮忙谢谢

楼主(2013-10-02):
机身亚托450sport v2 陀螺MB3.0
舵机
DS410M 锁尾DS420 电调35P 旋翼头是7075
现在的问题是起飞悬停很稳飞着飞着机身就开始晃是左右晃再飞一会儿就又稳了 麻烦高手们帮忙谢谢 还轻微一点点轻微的金鱼尾

网友A:
感度、振动

网友B:
检查一下机械的震动原因吧。感度好调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我用的小姨子,后面把浆平衡了下就不会晃了

网友D:
会不会是供电问题

网友E:
换新的斜盘舵机吧

网友F:
电调舵机先检查,有条件的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