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难得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3-10-02):
在solidworks中做图,其中一个工件的边缘是不规则线条,尺寸量度非常麻烦,最后加工出来的形状无法配合报废,假若能通过扫描仪把手描的线条输入solidworks中就好了,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助求教

网友A:
这是工程师水平的问题,没办法测量的东西咋保证精度?

有的人总喜欢搞个圆弧、曲线,看着是好看,如何加工呢?别告诉我上加工中心啥的,俺玩不起。

网友:
淘宝上有做这个的吧,直接把零件扫成三维图。

楼主:
哈哈,问题圆满解决,写了个软件,专门从扫描图像进行逆向工程。。哈哈哈,天才

哈哈哈,精通软件,电子,机械,人工智能,商业经营和多门语言的天才。。。

网友:
有那么复杂,一般我是扫进CAD作参照来画,或用ARTcam变成矢量再导入其它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程师水平的问题,没办法测量的东西咋保证精度?

有的人总喜欢搞个圆弧、曲线,看着是好看,如何加 ...

用不用IPAD ? IPAD 的后盖的那个U形,那个黑色的与U形配合,是用一个配一个的方式做的,扫描轮廓,然后用这轮廓加工另外一件。。。。。。。

网友:
扫描、提取线条、转矢量图、导入... 应该可行吧?
不过 相比你机电一体的天才来说 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