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断丝攻取出来,准备做个脉冲电源

楼主(2013-10-02):
为了把断丝攻取出来,准备做个脉冲电源。
利用手头现有的元件
电容器是大型USP电源拆下的,2200UF 450V,2个
三极管是原来玩电鱼机剩下的,3DD15D,5A 350V  5个并连,应该蛮合适的
NC 555 准备做脉冲发生器,也是现有的
明天搞555脉冲发生器~
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把电容器跟三极管组合在一起

网友A:
等着看楼主的机器,我很好奇的请教楼主,其实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在a或b相输出口接上电极,是不是就能做电火花了呢?

网友B:
2200UF 450V 是无极电容吗 个头够大

网友C:
能公布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看楼主的机器,我很好奇的请教楼主,其实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在a或b相输出口接上电极,是不是 ...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吧,不过要求电压足够击穿介质,电流足够汽发金属。
我怕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击穿介质,先把自己给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UF 450V 是无极电容吗 个头够大

2200UF 450V 是电解电容,手头只有这种电容了,电压只150伏足够了,这样电容体积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公布电路图吗

有电路图的。我是参照老的线切割机脉冲机的电路图,我以为特别适合我们DIY
电路图是的双稳态振荡电路太麻烦,改为555振荡电路
有2个电路图,给各位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的。我是参照老的线切割机脉冲机的电路图,我以为特别适合我们DIY
电路图是的双稳态振荡电路太麻 ...

也正在做电火花,后级功率放大是电容通过三极管直接放电吗,会不会直接把三极管直接烧了,已经搞坏了一些功率管有点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正在做电火花,后级功率放大是电容通过三极管直接放电吗,会不会直接把三极管直接烧了,已经搞坏了一些 ...

后级功率放大是电容通过三极管加限流电阻放电的,电路图 图片不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级功率放大是电容通过三极管加限流电阻放电的,电路图 图片不很清楚!

在论坛上看不清楚,下载后放大后才看到,麻烦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着看楼主的机器,我很好奇的请教楼主,其实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在a或b相输出口接上电极,是不是 ...

直流电机的脉宽调速器 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级功率放大是电容通过三极管加限流电阻放电的,电路图 图片不很清楚!

再问问:前级我用单管自激电路,这个输出波型适合电火花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的脉宽调速器 也可以的

电动车的控制器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的控制器行吗?

对的 以前坛里有个 网友就是 电机驱动 做电源 加个 刻字笔 那种震旦的头 用手握着来取断丝锥的  连机械部分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问:前级我用单管自激电路,这个输出波型适合电火花吗?

上面电路图中的多谐振荡器是锯齿波的
单管自激电路也是锯齿波的吧,应该可以
后面我要改多谐振荡器为555脉宽调制的电路,最好频率也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 以前坛里有个 网友就是 电机驱动 做电源 加个 刻字笔 那种震旦的头 用手握着来取断丝锥的  连机械部 ...

先去挖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以前坛里有个 网友就是 电机驱动 做电源 加个 刻字笔 那种震旦的头 用手握着来取断丝锥的  连机械部 ...

取意是取断丝锥,利用现有的材料,不去买任何东西,
如果断丝锥打掉了,就算成功
其他用途再说,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电路图中的多谐振荡器是锯齿波的单管自激电路也是锯齿波的吧,应该可以后面我要改多谐振荡器为555脉宽 ...

手头没有示波仪,所以固此一问,其实我做过三极管控制的RC电路(就是用单管自激电路控制)效率比纯RC电路高多了。期待楼主成功,咱好照猫画虎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没有示波仪,所以固此一问,其实我做过三极管控制的RC电路(就是用单管自激电路控制)效率比 ...

明天做555振荡器,还有几件东西要搞,500瓦变压器加整流,大功率电阻安装,继流二极管  [不准备安了,反向电压应该不至击穿三极管吧]
另外还要安装电位器等

网友E:
科普振荡器后级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做555振荡器,还有几件东西要搞,500瓦变压器加整流,大功率电阻安装,继流二极管  [不准备安了,反向 ...

今天又试了,用电焊机做电源,工作电流达到2~3安,不知道是控制电流太小还是电压太低,电流始终无法达到计划的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科普振荡器后级电路图!

今天中午回家随便焊了一个555电路。振荡器后级电路图慢慢做,自己感到满意了再上传

可以工作,看波型,脉宽是可以调节的,象那么回事

网友:
电子盲看不懂。。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等待你的555成功,我也做一个.

楼主:
明天继续

网友F:
        气化金属需要脉冲瞬间提供1000A左右的电流,3DD15开关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延迟很厉害,我估计峰值电流200A都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气化金属需要脉冲瞬间提供1000A左右的电流,3DD15开关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延迟很厉害,我估计峰值电 ...

查资料以前的电火花好象有用到3DD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化金属需要脉冲瞬间提供1000A左右的电流,3DD15开关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延迟很厉害,我估计峰值电 ...

3DD15如果达不到要求,换场效应管很简单的,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而已 换场效应管需要花钱去买,违背初衷!
老三极管3Adxx比3DDXX差多了
以前大多使用
3Adxx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的。我是参照老的线切割机脉冲机的电路图,我以为特别适合我们DIY
电路图是的双稳态振荡电路太 ...

能拍一个清晰的照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资料以前的电火花好象有用到3DD15的.....................................................

是的 以前的电火花有用到3DD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拍一个清晰的照片吗?谢谢!

网络上找到一个电路,不清楚
链接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4/cirid/102370

拍了2个电路图/cirid/102370

dd01f 就是3dd01f  10A 350V 100w

D201就是3DD201  8A  300V 5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化金属需要脉冲瞬间提供1000A左右的电流,3DD15开关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延迟很厉害,我估计峰值电 ...

网友D:
不要乱说了 3DD系列 都是低频管  开关频率达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气化金属需要脉冲瞬间提供1000A左右的电流,3DD15开关速度达不到那么快,延迟很厉害,我估计峰值电 ...

神哥,加俺qq1657270436,想想你请教很多问题呢

网友I:
别听人家吹。用电流表测得的只是平均电流,实际上的脉冲电流是很大的。电流表上显示可能只是几A,实际上的脉冲电流可能是几十安倍。

加工的脉冲宽度大小决定加工精度。 当用5K的频率,也就是200微秒,其中10%的有效脉宽用于加工,就是20微秒;不是非得用50K的脉冲频率

用三极管做功率开关时,主要在于功率的驱动级的能量足够,以保障脉冲的上升沿足够陡。 上面图的功率管驱动级都是用一个普通三极管加一个功率三级组成达林顿来驱动,就是为了保障驱动功率和响应速度。 不过最主要的前提是电源功率要足够,或者滤波电容量要足够大,这样才能保证瞬态的脉冲电流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听人家吹。用电流表测得的只是平均电流,实际上的脉冲电流是很大的。电流表上显示可能只是几A,实际上的 ...

谢谢指点,电流表上显示可能只是几A的平均电流。但是事实上也无法达到几十安的电流,因为有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乱说了 3DD系列 都是低频管  开关频率达不到

3dd系列三极管性能不出色,但可以用,我们应该DIY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神哥,加俺qq1657270436,想想你请教很多问题呢

我也在摸石头过河,请教不敢,想引出些高手来指导

网友:
        我对电火花也不是很懂,因为之前想自己做电火花研究了一阵子,稳定的直流电不易实现电火花,所以电火花都是靠脉冲来实现,普通的电火花脉冲不够窄,单脉冲能量不够高,不能达到汽化电流(1000A或以上),所以都是靠极少量汽化+大部分熔融+爆炸+运动这个复合的的方式来腐蚀金属,如果达到汽化电流的话,那么铁汽化的温度足以融化钼丝了,钼丝会很快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