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noble电位器被解体

楼主(2013-10-02):
因为之前有一个ds95回中不准,于是购买了替换的noble电位器,也就是tb上卖的kst电位器。

买来的电位器引脚上已经焊了三条线了,还挺方便的

换下来的旧电位器当然是被解体的命运,用美工刀撬开以后发现有三块

中间旋转的部分

从底壳来看碳膜和塑料是一体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碳膜,反正用刀划过那一圈明显比其他地方滑。

另外有一个疑问,查到这款电位器资料,好像最高电压5v,那6v或者7.4v,8.4v的舵机是怎么回事?
......

顺便发个刚做出来的一个电容组,防止bec瞬间压降太大。用的是两个10v2200uf的红宝石,不知道够不够大?

网友A:
电容组最好切一小块万用板并焊接在上面,直接把线焊在电容引脚上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组最好切一小块万用板并焊接在上面,直接把线焊在电容引脚上不太好

请问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原因?

这些电解电容的引脚疲劳强度很低的,多弯几次就会断,即使是把电容绑在机身上也不免线材会晃动,久了之后存在断裂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解电容的引脚疲劳强度很低的,多弯几次就会断,即使是把电容绑在机身上也不免线材会晃动,久了之后 ...

可是我没有万用板。只好想办法固定了。不过我想断了也不会有大问题吧,毕竟只是辅助的功能,出了问题只要换掉也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没有万用板。只好想办法固定了。不过我想断了也不会有大问题吧,毕竟只是辅助的功能,出了问题只要 ...

用熱熔膠也可以, 但是注意使用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熔膠也可以, 但是注意使用溫度~

705硅胶妥妥的

网友C:
楼主,电容的一端如果断掉的话很麻烦,会出现问题,不像电阻不会有大问题。不知楼主能否发一张电机底壳的照片,我想查一下他用的是谁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容的一端如果断掉的话很麻烦,会出现问题,不像电阻不会有大问题。不知楼主能否发一张电机底壳的照 ...

并联的电容断掉会有问题的吗?电机焊在板子上了,我焊工太差不想拆了,但是据说ds95用的电机是比ds92a+和ds93都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联的电容断掉会有问题的吗?电机焊在板子上了,我焊工太差不想拆了,但是据说ds95用的电机是比ds92a+和 ...

断掉的话会有问题,但是具体表现可能不一样,你用的插件电容引脚应该足够牢固了,只要每次飞前检查,问题不大的。楼主还有futaba或者JR或hitec的舵机尸体吗?台湾品牌也行,我想看看他们用什么牌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掉的话会有问题,但是具体表现可能不一样,你用的插件电容引脚应该足够牢固了,只要每次飞前检查,问题 ...

我觉得断掉只是相当于拔下了电容组,应该没影响的吧?多余的电机我真没有,不过舵机王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断掉只是相当于拔下了电容组,应该没影响的吧?多余的电机我真没有,不过舵机王应该知道。

没有就算了,两只脚都断掉相当于拔下电容,如果断掉一只脚,而另一只脚是好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D:
请教下,加了那个电容有点用没有啊??

网友:
看不明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加了那个电容有点用没有啊??

这个倒没有明显的效果。不过多一份保障更安心一点,因为我用的bec只有3A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加了那个电容有点用没有啊??

舵机里面是电机,电机启动或者高速大负载运行时会吸走大电流,如果bec的驱动能力不够,会导致bec的输出电压突降,有可能造成其他设备掉电(这个过程很快,几乎是微秒(us)级别),加了超级电容能够改善这一情况,但是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换驱动能力更强的bec,或者换功率小的舵机

网友(2014-08-01):
不要这样拉

网友E(2018-04-12):
NOBLE电位器是我司在供给KST(金雨燕)的,电位器型号是:XV0711系列的。后续如果需要电位器可以直接找我。我专职负责NOBLE电位器的。李先生。13692121757,微信就是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