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无法连接USB了

楼主(2013-10-02):
正常飞完第一块电池,换上第二块电池,电机一直嘀嘀响,回家无法连接USB,且上电就闪一下白灯。现在仍是这种情况,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可以解决

usb无法连接,如何重刷固件?

网友A:
按照升级固件的程序,飞控上有个开关,看看泡泡的视频吧,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升级固件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升级固件的程序,飞控上有个开关,看看泡泡的视频吧,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升级固件解决的。

谢谢您的回复。
USB无法连接的情况下如何连接电脑升级?这是个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经过尝试是可以升级的,升级完成后状态又恢复正常。这个问题我认为是wifi连接造成的,将会进一步做测试,同样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这样解决。另外,感谢“87654321”朋友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尝试是可以升级的,升级完成后状态又恢复正常。这个问题我认为是wifi连接造成的,将会进一步做测试,同 ...

我遇到你的问题是断电重启就好了。看了你这个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