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朋友知道JR 9X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3-10-02):
请教各位前辈JR的9X怎么样设置失控保护,我现在迷多旋翼了,就是找不到怎么设置,是不是就没有啊,我用的是SPCM模式的72频率的二次变频10DS接收机

网友A:
主菜单 Fail Safe 选择要失控保护的通道 把通道开关打在需要记录的位置 按下CLR进行记忆 关控试试是否成功

网友A:
进行以上操作的时候要保证之前已经对好频并且接收机开机。因为失控保护是让接收机记住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