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是如何控制电机发出声音的?

楼主(2013-10-02):
只是有点好奇,电机是怎么能发出声音的呢?有没有哪位高手解释下原理啊?

网友A:
拆过耳机或喇叭吗? 同理

网友:
电磁震动发出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耳机或喇叭吗? 同理

这几种东西倒是都拆过,喇叭这种东西是音圈带动鼓膜振动发声的,电机我也拆过,好像里面没有类似的结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种东西倒是都拆过,喇叭这种东西是音圈带动鼓膜振动发声的,电机我也拆过,好像里面没有类似的结构吧 ...

一个道理 试过把音圈磁柱放在桌子上听音乐吗? 没了鼓膜 其他传导物都可以震动发声  只是音色频率没有那么低沉罢了  其实外转子充当了鼓膜。具体请百度

网友:
发音非要膜状物么?楼主去车床边上听听就知道了,几十公斤的不锈钢件也能发出跟小提琴差不多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道理 试过把音圈磁柱放在桌子上听音乐吗? 没了鼓膜 其他传导物都可以震动发声  只是音色频率没有那么 ...

大概理解了,回头问问度娘。

网友:
振动就能发声,外转子可以振动,频率不同声音就不同。

网友:
靠电机的震动

网友:
刚入模时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想想原理应该可以明白。

网友:
应该是蜂鸣器

网友:
空气振动就会发声!

网友B:
电机其实也是扬声器,跟扬声器有异曲同工的构造,不信你拿电机有刷的也行试试接在音响上,有声音的,不过比较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其实也是扬声器,跟扬声器有异曲同工的构造,不信你拿电机有刷的也行试试接在音响上,有声音的,不过比 ...

什么电机振动都瞎,

网友:
电机震动

网友:
电磁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