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入50涵道jas 39,原配动力也可以飞的挺爽(新增视频啦)

楼主:
查看数: 4092 | 评论数: 38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10-2 23:52

正文摘要:

补充:涵道扇叶断了一个,今天换了一个,然后奇迹出现了,吹称推力达到330克,如果拿掉头罩能达到350克以上,也就是说,推力过1了!垂直拿机,松手飞机就向上窜! ...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飞的时候副翼是正的还是上翘的?

我的副翼要上翘5度才能维持平飞,相当于一直拉着舵。

三角翼混控的飞机,一般都是副翼有上翘角度的,正常。我这个也是要有上翘角度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飞的时候副翼是正的还是上翘的?

我的副翼要上翘5度才能维持平飞,相当于一直拉着舵。

谢谢。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容
不重,我用的1300电池

哥们用的什么电装, 我这有俩1350 25C 想如个50涵道玩玩,就是电调要入个小的,天行者40太重了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就好,电调很重要,从不敢用垃圾电调

是呀,这电调是买冲浪者x8套机里带来的,当时能用就没多想,x8无故失控炸鸡后设备就拆出来了,自己买一般好赢或中特威了,但据说都有防货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不错

多谢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半天是电调问题!因为电机能转,而且电调插头是迷你插,手上其它电调都用不上去,所以测试比较麻烦, ...

搞定了就好,电调很重要,从不敢用垃圾电调
引用 网友E:
飞得不错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 ...

查了半天是电调问题!因为电机能转,而且电调插头是迷你插,手上其它电调都用不上去,所以测试比较麻烦,而且重新来一次拆装设备和布线实在麻烦,所以一次没测电调,今天实在没法了,死马当活马医,拆电调,再把上面的迷你插换上其它电调上,一测试,涵道声音立码两样了,感觉力大多了,感谢支持和指导!!

暴一下光这电调,是冲浪者X8套机里带来的,,,难怪之前的X8好几次莫明失控炸机,一直以为是接收器问题,其它就是它在搞鬼!!

引用 网友F:
这小飞机挺漂亮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落架是按机头起落架至机尾最低处设置的,有速度起飞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全油门地面滑跑,竟然和人步行 ...

我的有通电的滴滴声,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直接和电机焊死,你换个电调试一下吧,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看照片我也很难判断,肯定是要检查涵道磨壁没有,有没有杂音,这个涵道普遍问题。

你的电机到底有没 ...

超落架是按机头起落架至机尾最低处设置的,有速度起飞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全油门地面滑跑,竟然和人步行速度相仿,当场笑翻全飞场的飞友。。。。因为起初大家都感觉这飞机漂亮,,到头来是绣花枕头。。。。全油门时声音也不小,但感觉没有你的高亢,另外一开始装好涵道时也有蹭到桶壁的声音,后来调整后,没有蹭到涵道桶壁了,因为原厂电机焊的莲花插头是微型的那种,手上只有一套那种接头,焊在30A电调上,这飞机肚子小,装服贴电调,接线,接收也很费事,但比较奇怪这电调和电机按道理说插上电池会有几声提示音的,但在这飞机上没有,,电调原来服役于冲浪者X8的,那时肯定有提示音的,但接到这飞机上就从来没响过,要调油门行程也没提示音,只能凭经验去设,也不知道会不会没设好行程,,,提示音应该是从电机里发出来的,但原厂的电机不发声也比较奇怪,(但如果不开控,直接插电,会有很轻微的三声),所以感觉会不会这里有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是20C的,但在家里用3S 2200MHA 65C暴力电池试车,也只有180克左右,和电池的关系就不大的,不知 ...

光看照片我也很难判断,肯定是要检查涵道磨壁没有,有没有杂音,这个涵道普遍问题。

你的电机到底有没有全速运转,会不会是电调工作状态有问题,能不能出现我视频里面非常高亢尖锐的声音。

看起来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起落架安装位置太靠后了,就算动力充足也不太好起飞。最好一开始有人帮你手抛,能用上力量。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 ...

我的电池是20C的,但在家里用3S 2200MHA 65C暴力电池试车,也只有180克左右,和电池的关系就不大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那天在飞场抛了两次,都是摇摇晃晃飞十几米就往下掉,都是全油门的,第三次抛上去,回来手没摸到控,全油炸机,机头全毁,不过我套机买了两套,还是要找到原因爽飞的!我的起飞重量330克,有轮子的,全油门地面滑跑都慢,根本飞不起来。。。。

另外楼主可以用大舵角加钢丝,轻松给这飞机加机轮,,,,,发张我的飞机涵道,帮我看看啥问题。。。。也看看我的舵角机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64涵道 T45也可手抛~姿态优美

动力足就可以,我的64三角翼根本不用抛,头朝上松手就能飞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F18的50涵道,也是原厂涵道配置,起飞重量330克左右,3S800毫安20C电池,吹称200克都不到啊~~现 ...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也有难度了

引用 网友G:
64涵道 T45也可手抛~姿态优美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满配,起飞重量,加上850的电池

我也有台F18的50涵道,也是原厂涵道配置,起飞重量330克左右,3S800毫安20C电池,吹称200克都不到啊~~现在跟本飞不起来~~

引用 楼主:
涵道扇叶断了一个,今天换了一个,然后奇迹出现了,吹称推力达到330克,如果拿掉头罩能达到350克以上,也就是说,推力过1了!垂直拿机,松手飞机就向上窜!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台就竞速机?好飞吗?

还可以,起飞和空中都比较好控制,还是降落比较难,翼面积小,降落速度比较高,没有特别完美过,不过那时候也就刚飞过MD塞斯纳就上的64竞速。

楼主(2013-10-04):
引用 网友H:
第一台就竞速机?好飞吗?

还可以,起飞和空中都比较好控制,还是降落比较难,翼面积小,降落速度比较高,没有特别完美过,不过那时候也就刚飞过MD塞斯纳就上的64竞速。

楼主:
涵道扇叶断了一个,今天换了一个,然后奇迹出现了,吹称推力达到330克,如果拿掉头罩能达到350克以上,也就是说,推力过1了!垂直拿机,松手飞机就向上窜!

网友D(2013-12-30):
引用 楼主:
满配,起飞重量,加上850的电池

我也有台F18的50涵道,也是原厂涵道配置,起飞重量330克左右,3S800毫安20C电池,吹称200克都不到啊~~现在跟本飞不起来~~

网友G:
64涵道 T45也可手抛~姿态优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F18的50涵道,也是原厂涵道配置,起飞重量330克左右,3S800毫安20C电池,吹称200克都不到啊~~现 ...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也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4涵道 T45也可手抛~姿态优美

动力足就可以,我的64三角翼根本不用抛,头朝上松手就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 ...

我的电池是20C的,但在家里用3S 2200MHA 65C暴力电池试车,也只有180克左右,和电池的关系就不大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那天在飞场抛了两次,都是摇摇晃晃飞十几米就往下掉,都是全油门的,第三次抛上去,回来手没摸到控,全油炸机,机头全毁,不过我套机买了两套,还是要找到原因爽飞的!我的起飞重量330克,有轮子的,全油门地面滑跑都慢,根本飞不起来。。。。

另外楼主可以用大舵角加钢丝,轻松给这飞机加机轮,,,,,发张我的飞机涵道,帮我看看啥问题。。。。也看看我的舵角机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是20C的,但在家里用3S 2200MHA 65C暴力电池试车,也只有180克左右,和电池的关系就不大的,不知 ...

光看照片我也很难判断,肯定是要检查涵道磨壁没有,有没有杂音,这个涵道普遍问题。

你的电机到底有没有全速运转,会不会是电调工作状态有问题,能不能出现我视频里面非常高亢尖锐的声音。

看起来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起落架安装位置太靠后了,就算动力充足也不太好起飞。最好一开始有人帮你手抛,能用上力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看照片我也很难判断,肯定是要检查涵道磨壁没有,有没有杂音,这个涵道普遍问题。

你的电机到底有没 ...

超落架是按机头起落架至机尾最低处设置的,有速度起飞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全油门地面滑跑,竟然和人步行速度相仿,当场笑翻全飞场的飞友。。。。因为起初大家都感觉这飞机漂亮,,到头来是绣花枕头。。。。全油门时声音也不小,但感觉没有你的高亢,另外一开始装好涵道时也有蹭到桶壁的声音,后来调整后,没有蹭到涵道桶壁了,因为原厂电机焊的莲花插头是微型的那种,手上只有一套那种接头,焊在30A电调上,这飞机肚子小,装服贴电调,接线,接收也很费事,但比较奇怪这电调和电机按道理说插上电池会有几声提示音的,但在这飞机上没有,,电调原来服役于冲浪者X8的,那时肯定有提示音的,但接到这飞机上就从来没响过,要调油门行程也没提示音,只能凭经验去设,也不知道会不会没设好行程,,,提示音应该是从电机里发出来的,但原厂的电机不发声也比较奇怪,(但如果不开控,直接插电,会有很轻微的三声),所以感觉会不会这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落架是按机头起落架至机尾最低处设置的,有速度起飞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全油门地面滑跑,竟然和人步行 ...

我的有通电的滴滴声,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直接和电机焊死,你换个电调试一下吧,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F:
这小飞机挺漂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涵道平衡,这个涵道很容易扇叶打涵道壁,另外我用的50C 850ma雷鹏电池。如冬冷了之后我的自己手抛 ...

查了半天是电调问题!因为电机能转,而且电调插头是迷你插,手上其它电调都用不上去,所以测试比较麻烦,而且重新来一次拆装设备和布线实在麻烦,所以一次没测电调,今天实在没法了,死马当活马医,拆电调,再把上面的迷你插换上其它电调上,一测试,涵道声音立码两样了,感觉力大多了,感谢支持和指导!!

暴一下光这电调,是冲浪者X8套机里带来的,,,难怪之前的X8好几次莫明失控炸机,一直以为是接收器问题,其它就是它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半天是电调问题!因为电机能转,而且电调插头是迷你插,手上其它电调都用不上去,所以测试比较麻烦, ...

搞定了就好,电调很重要,从不敢用垃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得不错

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就好,电调很重要,从不敢用垃圾电调

是呀,这电调是买冲浪者x8套机里带来的,当时能用就没多想,x8无故失控炸鸡后设备就拆出来了,自己买一般好赢或中特威了,但据说都有防货了~~

网友B(2014-04-17):
引用 网友C:
内容
不重,我用的1300电池

哥们用的什么电装, 我这有俩1350 25C 想如个50涵道玩玩,就是电调要入个小的,天行者40太重了

网友A(2018-11-12):
请问楼主,你飞的时候副翼是正的还是上翘的?

我的副翼要上翘5度才能维持平飞,相当于一直拉着舵。

谢谢。

楼主(2019-01-2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飞的时候副翼是正的还是上翘的?

我的副翼要上翘5度才能维持平飞,相当于一直拉着舵。

三角翼混控的飞机,一般都是副翼有上翘角度的,正常。我这个也是要有上翘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