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之1]利用手机旧电池DIY车用锂电,彻底告别干电池,从此爽玩车模!哈哈哈

楼主(2013-10-03):
     一个月前某雨天晚上,在某大院内捡到一个被遗弃的车模和遥控,哈哈哈,当然是玩具级的,因为前轮舵机和前进后退都不是可以连续可控调节的,遥控左右方向和前进后退都是按键试的,不是电位器连续可调的。哥们说,电池都不行了,干电池耗钱太大,小孩都玩不起不要了!!!被咱收留了,也圆一下小时候没玩过“那么高档”车的梦吧?哈哈

车车和控,正面

车车后面  自己改装的前后车灯

车车和控,反面。
    可见车车是用1.5V×3=4.5V的电源的,遥控用的是9V方电池。玩了2小时,车车电就严重不足了,3个干电池的总电压3.3V左右,行动缓慢,同时打方向时更慢。想到AAA干电池确实TMD贵,我这里一对南孚都要5元/块,这样是玩不起!这可不行哦!!突发奇想,咱利用手机旧电池DIY车用锂电,彻底告别干电池,从此爽玩车模!哈哈哈,动手!!!!
1.准备的主要工具:

热熔胶枪,烙铁,焊锡,松香,万用表,起子,钳子等

2.准备的手机旧电池:要求不能大于车车的电池仓,要能放的进去。

一块杂牌手机的3.7V580MAH的锂电

一块诺基亚N73 手机的3.7V1000MAH的锂电(这里照片显示的是两块,遗憾的是其中一块已完全坏了,电压为零,也充不进电了,只能利用一块)。
两块锂电叠加正好可以放进电池仓里,所以决定两块并联,当然最好是两块电池容量相等最佳,但我这里找不全,只有将就两个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了!!不过也无大碍啊,呵呵
但是必须要把手机锂电上的保护电路板去掉不用,因为手机上用的保护板不适合大电流放电!所以保护板还要另外找!!!

3.另外找的保护板:为损坏不能充电的原来小型电动直升机上的锂电的保护板,拆下来备用。

顺便把损坏不能充电的原来小型电动直升机上的锂电的解刨图,给大家看看,锂电里到底是什么!哈哈哈
不建议大家拆剩余电压大于2.8V/单节的锂电哦,要拆也要电压要尽量低于2.8V/单节的锂电,否则后果自负哦!呵呵

4.制作:把“2”中的两个准备的旧锂电池正极和正极相连,负极和负极相连,然后按“要使用的保护板”上的正负级接入标记正确焊接好!!输出插头按板上输出正负标记也焊好!OK!!
然后,用热熔胶把保护板处,两块电池接缝周边统统涂好固定!!

5.把做好的电池放入车车电池仓里,检验能否放好,能否盖好舱盖!!!直到满意,否则重来!!

6.用B6充电器充满电。我的电池是旧电池,但仍可以充到4.15V左右,哈哈,也行哦!

小结,检验:
      经试车,OK!动力强劲!比3节干电池来的强劲耐久!感觉可以玩3个小时没问题,而那遥控器耗电很省,用的9V方电池也不用担心。一句话:爽玩!!再也不用担心要花钱买干电池而烦恼了!电压低于3.8V再充就是了!!!自己动手,旧物利用,不花钱,从此爽歪歪!!!哈哈哈!!!

       以此奉献给本网车模友友,做为见面礼吧!!!

http://www.tudou.com/v/POdz1Ywe9q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凡事都要老师吗??
创新就不需要老师!!
那是创造老师!!!
这是我的名言!!

网友A:
楼主厉害 动手能力强  这车估计是玩具车 电机是有刷的 ,估计电机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动手能力强  这车估计是玩具车 电机是有刷的 ,估计电机坏的快

呵呵,电机肯定是有刷的,可能还是个铜刷,没碳刷高级。等玩坏了,我拆开再换刷,DIY,不急!呵呵,到时在发帖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电机肯定是有刷的,可能还是个铜刷,没碳刷高级。等玩坏了,我拆开再换刷,DIY,不急!呵呵,到时在 ...

换碳刷不是很麻烦 也不好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碳刷不是很麻烦 也不好换啊

小空心杯的电刷我都换成功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971这个大点的电机想是难不倒我的!!

网友:
强悍的手艺

网友:
这手艺,没的说

网友:
内容这手艺玩玩具白瞎了,支持折腾

网友:
真的好霸气

网友B:
不知道手机电池保护板允许的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大,如果直接拆了去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容易充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手机电池保护板允许的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大,如果直接拆了去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容易充过啊?

用B6充电器充或者手机充电器(当然需要改插头),,,总之用锂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点也最高不超过4.2V。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B6充电器充或者手机充电器(当然需要改插头),,,总之用锂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点也最高不超过4.2V。 ...

用B6充电器充或者手机充电器(当然需要改插头),,,总之用锂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电压最高不超过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手机电池保护板允许的的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大,如果直接拆了去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容易充过啊?

是的,您的问题很好。看以前论坛的帖子,说是手机电池保护板限流值低(我参考了下http://wiki.dzsc.com/info/4285.html,最大3.3A?还是不同手机的电池保护板略有差别?),不能用来飞航模。车模启动时的瞬间电流一定是很大的,我直接换航模小电池的保护板,只是直接定性省事的办法。如果要精确地讨论这个事情,想是要定量的实测和计算分析。希望在此抛砖引玉,大家来参与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您的问题很好。看以前论坛的帖子,说是手机电池保护板限流值低(我参考了下http://wiki.dzsc.com/i ...

我原先还想直接把引线焊接在铜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还想直接把引线焊接在铜片上

主要是怕锂电池短路,特别是在满电的情况下,有爆炸的危险!!所以用保护板是必要的,自己要配一个合适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锂电池短路,特别是在满电的情况下,有爆炸的危险!!所以用保护板是必要的,自己要配一个合适的 ...

主要是怕锂电池短路,特别是在满电的情况下,有爆炸的危险!!所以用保护板是必要的,只是要配一个合适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