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套机的蝎子电机发热很大吗?

楼主(2013-10-03):
套机的蝎子电机,一个起落悬停,很烫,手无法摸在电机上,蝎子电机是发热大的吗?套机的铂金40A也热,不过温度不算高,可以接受。缓启动真心感觉不到。
X3的单项轴承感觉没有那么顺滑。手转大桨不超过10秒。这正常吗?

楼主:
没人用套机的电装吗?

网友:
会发热是正常的,尤其是刚刚将落后,电机因为没有旋转的散热风,所以温度会比在天上来的更高,通常这个升温会持续1分钟左右。

如果飞行后2分钟还不能用手摸,那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齿轮安装的太紧了,以上提供参考。

网友A:
缓启动要开定速才有

网友:
蝎子下来是很烫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要开定速才有

很希望能够出厂预设就调整成「定速」模式,但是又很怕碰到有人只会调整V曲线把电调给弄伤了...

网友B:
我的套机马达是很烫 刚开始怀疑齿轮太紧  ,但是大奖转起来很顺滑  总之 烫手

还有楼主你 悬停 能飞多久  我只能4分钟  下来3.8

网友:
尾巴抖的厉害 找不到原因 郁闷死

网友C:
我的x3套机蝎子 飞完悬停过后 用红外线枪打了下是60度  应该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x3套机蝎子 飞完悬停过后 用红外线枪打了下是60度  应该正常吧

60°也太凉了吧  我的烫的不能用手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也太凉了吧  我的烫的不能用手碰

人的手,能够承受的温度是50度,高于50度就会觉得烫,所以用仪器才是比较准确的,60度算是正常范围内。天蝎星所使用的磁铁可以耐温到180度,绝对可以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套机马达是很烫 刚开始怀疑齿轮太紧  ,但是大奖转起来很顺滑  总之 烫手

还有楼主你 悬停 能飞多久 ...

是齿比不太合适吧。换大一号的马达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