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G图传 和5,8G图传那个好些

楼主(2013-10-03):
貌似1.2绕射性最好???对2.4g的接收机干扰大么…
图传接受是不是离开遥控远着些比较好。我是绑定在遥控后的支架上。

网友A:
固定翼用1.2 多旋翼用5.8  安装保持距离.......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1.2G传送距离长些,穿透性好。但会干扰GPS信号!如果LZ不用GPS,用1.2G可以。如果LZ用GPS,千万不能用1.2G个人建议还是上5.8G的吧。

网友B:
看樓主用途,遠距離用1.2g比較不容易受到物體阻擋造成干擾(1.2g穿透能力較佳),缺點容易干擾gps接收(需加濾波器功濾也會縮水),推薦8km以上使用
5.8g較容易受到障礙物干擾,優點為畫面較為清楚,目前本人實測1.6km內還是很清楚,因控沒加裝功放實施多少m還不知道...
多軸一般5.8g就已經足夠,固定翼飛遠的話就需要1.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樓主用途,遠距離用1.2g比較不容易受到物體阻擋造成干擾(1.2g穿透能力較佳),缺點容易干擾gps接收(需加濾 ...

那我用1000mw做发射,14db或者25db平板天线做接收是不是更好?会干扰控接收吗?

网友:
1.2g的确实容易干扰GPS ,两者尽量隔开远点没事,只要地面测试没事就ok.
飞上天不会有问题

网友:
1.2G与GPS用的频率很接近,楼主用1.2G图传的话一定要注意干扰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用1.2 多旋翼用5.8  安装保持距离.......

这样能完全没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