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滚珠丝杠的检验方法

楼主(2013-10-03):
自己以前买丝杆上过当 ,还是新丝杆,到手检验螺母感觉比较紧没什么间隙就装机器上了,试机的时候这个轴有误差,其他轴都正常、拆下来用手推也没感觉到什么间隙、后来进过打算拆下螺母看看、当密封的尼龙档圈螺丝松开后发现间隙有50个丝的间隙、真的无语了搭运费退回去了!!希望大家以后买丝杆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经历:间隙0.06 但螺距误差 非线性 500毫米总共缩短0.38毫米,挖圆不行,工件正反加工都对不上了
山寨王国里的垃圾

网友B:
间歇大确实要换了。螺距不准我倒没有想到。不知道螺距问题通过软件微调行不?诸如改变每长度单位的脉冲,或者在mach里改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