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园轨的维护欢迎拍砖

楼主(2013-10-03):
很多雕刻机都是圆轨的,一旦轨道表面有异物会影响使用及寿命、我的方法是用汽车保护蜡、先把轨道清理干净然后打蜡、再用棉布抛一下把多余的蜡抛掉、每个月两次这个方法我用了10年了自己感觉还可以、我的广告雕刻机轨道上至今没有划痕、机器运行也平稳、

网友:
我也是定期使用油布擦拭!但是没用腊!光轴看起来还好!

网友:
圆规有油封,平时就往导轨上涂点油,雕刻玻璃纤维板很多粉尘黏在导轨和丝杠上,恐怕对丝杠影响更大。

网友:
那可能是光轴质量比较好吧,,,,,,
我店里的雕刻机拉回来才跑了几天,光轴上的划痕就能用手摸到了,

网友:
导轨俺用这个涂上后会形成一种保护膜很滑很耐用。。。。。。。。

照片

网友:
上图看看,见识见识一下,

网友:
有的厂家的雕刻机使用维护说明书上,建议用wd 40.

网友:
万能的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