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旋翼一上电 就有一个电机有磁阻带刹车

楼主(2013-10-03):
请教一下,我的6旋翼一上电, 就有一个电机有磁阻带刹车。启动起来好像正常,飞一会下来电机温度都一样,就是有一个电机马上停转,其它电机转一会停。用的好盈铂金30A电调。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好盈飞腾30A的电调编程卡不能调整好盈铂金30A电调吗。谢谢了!

网友:
取消刹车功能就行了

网友:
设置了刹车。。。

网友A:
用手转一下有磁阻带,就是电机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一下有磁阻带,就是电机变形了。

谢谢各位!我没有编程卡,用遥控器不能恢复出厂设置,现在电调不好用了。说明书没有讲用遥控器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有没有用遥控器恢复出厂默认设置的朋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