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508KV580电机配桨问世题

楼主(2013-10-03):
如题,X3508KV580
电机
用4S
电池
,可桨有三种选择:APC1238,APC1447,碳桨1555,用哪种桨效率高?匹配比较好呢?

楼主:
请用过止电机的模友交流下经验

网友A:
还有1340的,
廉价浆各买一套,测了就知道了
其实起飞重量关系很大的,
每个人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比如1800克的机架1238效率高
3000克机架要1555才有效率

网友B:
1238,抗风。轴距过650的话可以上1340,太小用大的桨反而不稳。

楼主:
我轴距700的

楼主:
按官方数据1555桨效率最高

网友C:
我3508 kv580 DJ30a电调4s电轴距690的4旋翼,挂5200 30c电池全重2050g用1555浆稍微给点油就后翻,加了块重585g的5200电池后正常起飞,不加配重用1238正常飞行

网友D:
每一种桨都能飞的!你的PID没有调好而已!
其实这个分坛里从来没有人讲过如何根据飞行器的各项特征值估算和调整PID值,这个才是APM调机的重点,PID是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非常常见而又让大多数人觉得可以理解的理论,但真正让你估算和调整其实很难的!就以楼上的为例,1238能飞,1555的话你要首先调整P值(应该是调小),1238用的P值和1555明显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E:
700轴距用1555呀,,,,效率确实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