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了一台四旋翼,大神们给指点一下,尤其是关于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3-10-03):
用的是飞越650的机架,内部空间狭窄,所以飞控什么的都放外面了,电池在顶部布置的,遥控用的是FUTABA14SG,配7008SB接收机。

电池分两部分供电,大的是动力电,小的是给云台图传和gopro3供电

加了一个降压模块,输出5V电压给gopro用
图传为5.8GHz,2W,配四叶草天线

电机:朗宇4112,配15寸碳桨,好盈30A电调

飞控是Xaircraft,有个问题,我的飞机在飞的时候GPS的杆抖得很厉害,这个对定位有什么影响么?不知道大神们都是怎样固定的。
另外配了4块4250mah的6S动力电,目前用的是5200mah的

监控用的是RC805接收,3S2200mah电池同时给显示屏和接收机供电。

飞的时候还是比较稳的,不过在遇到大侧风的时候会出现果冻,另外在***降落的时候也会出现果冻,问一下在风大的时候飞机的感度应该怎么调整,云台的感度要怎么调?云台用的也是飞越的。
飞的时候壮着胆子拉高,一直到图传基本全是雪花才下来,也不知道飞了多高的距离,拍摄效果给大家看一下:

家里网速不给力,视频暂时传不上去。。。大神们就设备和安装上给俺提提意见,谢谢啦!

网友A:
1.GPS天线震动对信号没什么影响,天线只要面向蓝天就可以了      2.降落速度过快飞行器会抖动的

网友:
是沙发吗?狗3就是清晰。。。

网友B:
我没这么大的机,随便说说,就当练打字了
1,不推荐使用这个桨,效率没有1555的碳桨好
2,也不知道飞了多高,这个问题很好解决,superX是有黑匣子的,看一下记录就可以了,不过坛子好像对高度有规定
3,有果冻,这个与飞机震动,飞控感度,云台都有关系,我的原则是,主动控制总比被动修正好,首先把电机和桨的平衡做好,飞控的感度在机机不抽搐的前提下越高越好
  至于云台,我还没有,朗宇送了我俩云台无刷电机,我脑子进水了,没领,所以就不讲云台了
4,GPS抖,我看你的GPS好高,犯不着,GPS比一般的电子设备高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高……
好吧,打字速度又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这么大的机,随便说说,就当练打字了
1,不推荐使用这个桨,效率没有1555的碳桨好
2,也不知道飞了多 ...

谢谢啦,学习了,不过GPS如果低了不会被其他电子元件干扰么?用不用做屏蔽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PS天线震动对信号没什么影响,天线只要面向蓝天就可以了      2.降落速度过快飞行器会抖动的

所有多旋翼降落速度快都会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多旋翼降落速度快都会抖么?

GPS一般不会被干扰,但是所有的介绍都建议GPS提高安装防干扰,原因是GPS那个模块中还有罗盘,罗盘怕磁干扰,远离电机和大电流的线就可以了,至于降落快抖,我没遇到过……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C:
精灵块速降落不抖但是F450就抖,应该跟重量和动力有关。GPS杆子太抖得话小心甩多了掉下来。GPS方向和位置一变化,机子在GPS引导的操作状态下就会失控(控制错误),这样就会出事了。
所以建议杆子弄好点,大点的杆子,座子要固定好,长度不要那么高。主要GPS是收卫星信号和罗盘感应N-S南北用的。所以不要让罗盘感应地磁的功能被其他磁力干扰就行了。话说能感应到的地磁是非常非常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块速降落不抖但是F450就抖,应该跟重量和动力有关。GPS杆子太抖得话小心甩多了掉下来。GPS方向和位置一 ...

我发的图里面线都是束在一起的,您看看如果我把GPS高度定在比电池高一点点的位置上,会被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多旋翼降落速度快都会抖么?

目前我看过的飞控大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求大手推荐一台4旋翼,航模摄影稳定的。QQ2697901182

网友:
杆子高得太离谱了。。高个12厘米左右就够了。离电池近的话如果电池通电就会有电流,有电流就会在导线上产生磁场。所以电线不要靠近GPS罗盘。

网友D:
上一下黑匣子,就知道有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下黑匣子,就知道有多高了

谢谢你,已经看到高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这么大的机,随便说说,就当练打字了
1,不推荐使用这个桨,效率没有1555的碳桨好
2,也不知道飞了多 ...

朗宇送了我俩云台无刷电机,我脑子进水了,没领

网友E:
把电池挪到四旋翼下面再试试,抖动是不是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池挪到四旋翼下面再试试,抖动是不是减弱。

电池不能动,目前飞机的重心基本上是在桨平面的正中心,这时候操控是最好的,飞机抖是俺对飞控学习不彻底,感度太高了,现在已经好了,还是要谢谢您的热情帮助~

网友F:
楼主起飞重量是多少和续航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起飞重量是多少和续航时间是多少

起飞重量4~5kg,续航25min

网友F:
4-5kg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kg多大电池

动力电是5200mah,6s;云台、图传,狗3供电另用3s、1300mah电池,帖子里有

网友G:
我看到地球是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地球是园的了,,,

哈哈~大广角造成的,挺有意思的。话说海拔高的地方穿云要容易好多啊,我看见好多穿云的视频里,地面的楼还很大呢。。。我这已经使劲往上够了,还差好多。。。

网友H:
目测高度5,6百米有了。杆子抖动的话换金属的。你这套设备留空时间和起飞重量是多少?风大的天不要飞,我今天差点炸了。抖动的话试试APC的桨,平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测高度5,6百米有了。杆子抖动的话换金属的。你这套设备留空时间和起飞重量是多少?风大的天不要飞,我今天 ...

谢谢提醒,信息楼上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信息楼上有~

25min,这续航长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min,这续航长的,厉害。

续航长了多整几块电池能飞老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不能动,目前飞机的重心基本上是在桨平面的正中心,这时候操控是最好的,飞机抖是俺对飞控学习不彻底 ...

原理在没风室内上是重心在浆平面稳定,现实还是重心在浆平面以下稳定,你看看大疆S800就是重心在浆平面以下。中心靠上有风不稳风大还可能造成翻车楼主明白否

网友I:
2w的这图传  说是会烧掉  俺 没敢换天线  看了你的俺 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2w的这图传  说是会烧掉  俺 没敢换天线  看了你的俺 就放心了

我这目前最低气温已经是个位数了,所以暂时不担心散热,不过夏天可能还是要考虑改善散热的问题,不知道您那里是个什么情况,不过不可以掉以轻心哦~

网友:
高空拍的PP看起好吃皮哟,,这高度,,,洋气,,,,,要是突然风大,,,,就不知吹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是5200mah,6s;云台、图传,狗3供电另用3s、1300mah电池,帖子里有

4~5kg这个配重飞25分钟?是因为用的15大桨么

网友J:
你这套能给个详细价格吗?

网友J:
我也想上套一样的,给个详细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上套一样的,给个详细价格吧
1.3~1.5W差不多不算工具,以为之前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具,买者买那的也花了不少钱。。。

网友K:
高度可以啊

网友L:
有钱淫啊。。。

网友G:
这些得几万块啊。。。

网友M:
回头再看看我那小X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