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惠普DPS-600PB服务器电源,谁知道如何跳线,变成12V输出

楼主(2013-10-03):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15794997&postcount=253
这里有一个国外的说明,但看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a1,b2,c3短接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b2,c3短接在一起就行了。

左上角为A1吗,第二行,第二个为B2,第三行第三个为C3》????

网友:
应该是左下为a1

网友:
最好用万用表 实测   不能乱接    有 12V 的 5V  还有—12V   三组输出    好像5V是待机电压  要启动才有 12V输出

网友:
现在回老家了,资料在深圳,回去了差给你

网友:
红线短接开启电源,左上角接通和悬空是散热风扇高低速控制。

网友(2014-03-25):
这里是这样的~~~那个是对的???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strict%26hl%3D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