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mw图传,100来米就彻底没信号了!

楼主(2013-10-03):
说明书的频率设置是错的,按这个帖子对的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84&extra=&page=1
飞出五六十米就开始狂闪(急加速的时候闪的更厉害,悬停时好一些),100米以上彻底蓝屏!
是不是我装的位置不对呀?

网友A:
我的一样的设备,150米左右就闪,后来换了3叶草发射天线就好很多了!另外楼主你那根天线应该是接收机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样的设备,150米左右就闪,后来换了3叶草发射天线就好很多了!另外楼主你那根天线应该是接收机用的吧 ...

天线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了,发射是按波长1/4来做的,你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B:
买到虚标的了吧,前一阵子再群里有人说有一种50MW的被虚标成400MW的在卖。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C:
我的200MW 没用平板 1.8KM

网友:
楼上的你太不和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MW 没用平板 1.8KM

估计是外星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外星人用的

略微不和谐,也得看用什么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MW 没用平板 1.8KM

忽悠把

网友:
频道换几个试试,不同频道距离也不大一样

网友:
绝无半点虚假!
电磁环境好吧
2.8G500MW最远飞过7.6 固定翼FPV飞的

楼主:
已经换到了这个位置,频率也改了,明天接着试!

网友E:
接收机是装在遥控上的还是三脚架上的?如果是在遥控器上,绝对效果差,换到三脚架上,尽量架高问题立马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是装在遥控上的还是三脚架上的?如果是在遥控器上,绝对效果差,换到三脚架上,尽量架高问题立马消失 ...

粘在了监视器上,直接扔地面上蹲着看!是不是位置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粘在了监视器上,直接扔地面上蹲着看!是不是位置太低了?

绝对的低了,你找个三脚架,架起来,天线最好高过头试试。绝对让你满意!我的200MW的图传接收装在遥控器上的,飞出50米就不行了,现在用三脚架,300米无压力。

网友:
接收机天线90°垂直放......

网友:
通过调整让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天线尽可能保持平行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频率不对!
产品说明书、接收机机身标识、5I模友的帖子!一共三个版本的对码方式,没有一个适合我这套图传(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接收机用的是模友版的CH7,发射是一组哪里都没见过的拨码!
试飞后传输距离超远,飞机已经飞出我心理承受距离了,屏幕还没有花的意思!

网友:
多旋翼还是视距内飞飞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发射是按波长1/4来做的,你调换一下试试!

請問, 我怎知道波長呀? 我只知道5.8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到虚标的了吧,前一阵子再群里有人说有一种50MW的被虚标成400MW的在卖。

請問, 有辦法測試自己的是否被虛标了? (我拿上手, 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是装在遥控上的还是三脚架上的?如果是在遥控器上,绝对效果差,换到三脚架上,尽量架高问题立马消失 ...

請問一句, 5.8G的图傳, 聽說不會干扰2.4G的遙控的.
那麼, 為什麼要遠離2.4G遙控呢?
請指教.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多少功率的图传,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出,400MW原来只有200MW,找JS,说是发错货。返回说给我重新换一台。
你找一台12V电源,电脑电源都行,只要是12V,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在图传的电源上面。看看工作电流有多大。
200MW正常只有150MA左右
400MW正常应该是在300MA-400MA左右。
500MW正常应该是在600MA-670MA左右。

网友:
我的400MW 用平板 6.5K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的低了,你找个三脚架,架起来,天线最好高过头试试。绝对让你满意!我的200MW的图传接收装在遥控器上 ...

你的是遥控器杂波干扰了,你把遥控器功率降低看看应该会改善。

网友:
应该不止100米的!!!看看天线有问题不

网友:
来学习,恭喜lz解决问题

网友F:
球薄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薄码方式

别求了,这东西根本连个准谱儿都没有(厂家极度的不负责任)!
到手之后自己拨着玩吧,靠撞大运才能对出码来!

网友G:
话说发射机拨码通电状态能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发射机拨码通电状态能拨么

我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拨的,拨了N多次!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通电状态下拨的,拨了N多次!没坏!

我得回去换换~~我的50米就开始雪花了~~~100米最多了。估计也是你的问题~~但距离近的时候是正常的呀,难道这个拨码开关里面还能微调的?

楼主:
就算没对上码,只要频率相近就能收到信号,但是离远了就不行啦!
我的方法是:把发射机放阳台上,接收机放别的屋子(隔两堵墙以上,两堵不行就三堵,直到刚好收不到信号为止),然后开始拨码,直到突然出现图像为止!基本就算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