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刚买了一个1.2m的汽油型深V快艇空壳,没有经验望懂行的来给个建议怎么配齐。

楼主(2013-10-03):
这条是在深圳模型展上拿的汽油型深V快艇,算是O艇吧。我不是很懂呵呵。没玩过这种船很想装好了来过过瘾。

我知道需要买汽油机,呵呵。还有离合器,化油器,水泵,电调,2种舵机发动机架子,和各类小配件,我有一个天地飞6A--72MHZ的。大家给出出注意啊谢啦。最好推荐一些经济实惠的。这样的船改电动的怎么样?

网友:
有圖紙跟著裝就好了!

网友:
这个遥控船很漂亮诶

网友:
O,,,,V是沉桨的

网友:
内容多少钱

楼主:
没人来帮帮忙吗?

网友:
樓主的船體是MONO/單體船:圖片來源:本論壇競速電船手冊

可賽FSR-O 27級,規章註明需用surface drive propulsion/半浸槳:
資料來源:NAVIGA Competition Rules FSR V-H-O 2012規章
2.3. CLASS FSR-O
The category FSR-O can be de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
...
Class FSR-27 Free build OFFSHORE boats with internal combustion motors
(petrol-motors with sparkplug ignition) above 15 cc up to 27 cc and
with surface drive propulsion.

O/OFFSHORE/離岸級賽艇,圖片來源:NAVIGA Competition Rules FSR V-H-O 2012規章

网友A:
如果你玩中低速,你列出的零件/組件已足夠,如果是高速,需要壓水板,不需要水泵、離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玩中低速,你列出的零件/組件已足夠,如果是高速,需要壓水板,不需要水泵、離合器。

靠自己舵刀上的进水口来做冷却水的来源?不要水泵。还有不需要装离合器?我还真是你说的中低速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靠自己舵刀上的进水口来做冷却水的来源?不要水泵。还有不需要装离合器?我还真是你说的中低速够了。

是,30kmph以下用水泵好,有離合器是可以完全停船的,所以需要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0kmph以下用水泵好,有離合器是可以完全停船的,所以需要水泵。

1.要是船在湖中熄火,装个什么救援动力让他回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要是船在湖中熄火,装个什么救援动力让他回来呢。

在船尾船底以上小許,裝一個防水馬達接一獨立螺旋槳,停船時才觸水,遙控開關。

网友B:
油门拉杆的位置似乎不对,这种船看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装侧排的机器的,所以说油门拉杆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拉杆的位置似乎不对,这种船看你现在的状态应该是装侧排的机器的,所以说油门拉杆的位置不对。

你的意思是油门拉杆要从左面换到右面?推荐一个发动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船尾船底以上小許,裝一個防水馬達接一獨立螺旋槳,停船時才觸水,遙控開關。

你说停船时才接触水面,开动时触不到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停船时才接触水面,开动时触不到水吗?

是,發動機運轉時船尾/TRANSOM以後的水會形成一個V形,與船底相同角度,V形上面都是空氣,就在空氣處裝防水馬達及獨立槳。

网友A:
航行時金屬零件是露出水面的,停船時就浸在水裡,就在金屬零件傍邊裝防水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行時金屬零件是露出水面的,停船時就浸在水裡,就在金屬零件傍邊裝防水馬達。

谢谢这么详细的介绍了。还有我没发动机你推荐一个稳定和经济些的给我了解一下呢。需要备齐些什么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详细的介绍了。还有我没发动机你推荐一个稳定和经济些的给我了解一下呢。需要备齐些什么零件?
...

沒玩汽油機,聽說華盛可以,便宜,懂改裝還可以很強勁。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汽油发动机,国产的好像是华盛490元左右还带联合器,在花200多元购2通道控带接受机一套、舵机两个自己装就可以玩了。不跑高速玩个高兴就不错。我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华盛26cc船用可加水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卖的汽油发动机,国产的好像是华盛490元左右还带联合器,在花200多元购2通道控带接受机一套、舵机两 ...

我有一个天地飞A6 72MHZ 的能用吗?不想再破费买枪控2.4G的了。你也是玩26CC汽油机的?要是和我一样什么舵机合适。

网友D:
这船壳感觉是大白鲨的船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船壳感觉是大白鲨的船壳一样。

大概是的吧,大白鲨都是白的吗?因为是白色就这么叫?我这款是橙色的。

网友:
可以选择购入  华盛 或者QJ 26CC 船用发动机~选用90度弯管,侧面排气 尾部出气~图上看不出软轴直径~  但是不推荐用离合,因为有了离合船也跑不快了~ 目前市面上的离合也很容易打滑,慢慢调试机器吧,调好的汽油机也不容易熄火的~机器初期的调整和磨合很重要~多看帖子吧~

网友:
跟大白鲨的一样,只是好像盖子有一点点改变

网友E:
估计楼主不会玩得太激,装台国产机子就得了,这种船还是带离合的好,装水泵买个汽车雨刮用的那种,半电压工作就可以了,很耐用的,自救也考虑用水泵比较好,反正只要一点点推力就能慢慢前进就行了,我用电启动的发动机,息火也可以遥控电启动

网友F:
楼主这艘船我也有,但是涂装不一样,还有就是我的是双水舵,而你的是单水舵,这船就是大白鲨的缩小版,我的是装26CC的发动机顺便附上一张图

楼主(2013-11-02):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艘船我也有,但是涂装不一样,还有就是我的是双水舵,而你的是单水舵,这船就是大白鲨的缩小版,我的 ...

你的双舵没有吸水功能,有内部照片看看吗?你发的图片我在网店看到过多次,你是在他们手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不会玩得太激,装台国产机子就得了,这种船还是带离合的好,装水泵买个汽车雨刮用的那种,半电压工作就 ...

我也想装遥控电启动和离合器,不过你看我这船余地够吗?两个橡胶减震点相距是16CM。你说的雨刮水泵是用来内部吸水和外部推动返回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双舵没有吸水功能,有内部照片看看吗?你发的图片我在网店看到过多次,你是在他们手上买的?

是的,双水舵没有吸水功能,但是在底部有一个进水口,只要船运行起来水就会通过进水口给缸头和排气冷却,因为是游艇,不追求速递,只注重姿态,发动机建议你买华盛的26CC或者割草机的发动机带离合器的那种,后者没油针,不用调试,只要磨合完毕就可以下水爽跑了,我的船在家里,就是在青岛航模协会那里买的,记得当时买的时候是1480含发动机,运费就得300块钱·········拿到手加上舵机和遥控磨合之后就跑了,发动机很稳定,从没熄火过,速度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双水舵没有吸水功能,但是在底部有一个进水口,只要船运行起来水就会通过进水口给缸头和排气冷却, ...

不过这船的盖子没开孔透气处。盖紧时发动机对进气有影响吗?我的意思是能不开孔就不开,玻璃钢上开小孔很难开好。你是怎样的呢?你用的舵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过这船的盖子没开孔透气处。盖紧时发动机对进气有影响吗?我的意思是能不开孔就不开,玻璃钢上开小孔很 ...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定期的带壳子,一会带一会不带的,不带的话因为割草机的发动机不光有水冷,还有风冷,但是带盖子我也跑过,也没出现过问题,只是温度比不带盖子搞点点,水路正常的话可以很好的给发动机缸头散热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过这船的盖子没开孔透气处。盖紧时发动机对进气有影响吗?我的意思是能不开孔就不开,玻璃钢上开小孔很 ...

舵机用的辉盛MG955,金属齿的,也是在买船那家买的,60多一个··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不定期的带壳子,一会带一会不带的,不带的话因为割草机的发动机不光有水冷, ...

你说的对我很有帮助,还有一点是盖上盖子时,发动机进气不知影不影响呢,当然盖好时也不可能是完全密封状态的对吧,只是盖的比较紧密,一点小细缝的进气量发动机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用的辉盛MG955,金属齿的,也是在买船那家买的,60多一个··有点贵··········

哦,你那价格还不包括舵机啊。2个都是MG955?油门可以选比方向舵差一点的舵机。油门控制用的是拉线吧,定合适的长度容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那价格还不包括舵机啊。2个都是MG955?油门可以选比方向舵差一点的舵机。油门控制用的是拉线吧,定 ...

是的··油门用的拉线式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摩托车的离合器线或者自行车的刹车线,外面有套管,里面是钢绳的,置于发动机的进气量你完全不用担心,够了···实在放心不下的话可以在不显眼的地反开孔,既保证有效进气量,也能循环内部空气,可以得到很好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