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四旋翼,大神们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2013-10-03):
我的四旋翼机架式就这种垃圾450
(如下图)

这是之前把车子上的行车记录仪挂上去了   拍摄效果不好

我想硬挂航模摄影,请大神们给点建议,挂什么设备拍的效果好点,谢谢

现在还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暂时还没打算弄新的四旋翼 ,  先将就玩这个

网友A:
和我的差不多,我现在换设备了,呵呵!升级650 450真心不太好用!呵呵!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

我用的兔子2    还算不叫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差不多,我现在换设备了,呵呵!升级650 450真心不太好用!呵呵!

我现在还不能换    技术烂   等练熟了再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兔子2    还算不叫好用

GPS定点稳吗 我也有个兔二 还没用过  新买的NAZA LITE 没带GPS 只能姿态 和 手动 我和楼主的机架一样山寨450 请问楼主兔子怎么调飞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定点稳吗 我也有个兔二 还没用过  新买的NAZA LITE 没带GPS 只能姿态 和 手动 我和楼主的机架一样山寨 ...

其实我没怎么调     现在定点一般   因为我没有做空中校准

楼主:
补几张截图,(视频就不传了,牛叉的喜之郎~~~)
果冻效果严重啊——!    视频里时间都没调。。。

网友C:
硬挂什么都差不多,不想喜之郎的话,要么做好电机和桨的平衡,要么整个增稳云台……楼主这个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上 妹子头像不错

网友:
什么电机和浆?

网友D:
LZ,XXD的电机没有动平衡你应该知道~~~想搞航模摄影这个配置不行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XXD的电机没有动平衡你应该知道~~~想搞航模摄影这个配置不行滴。。。

感觉炸机炸一下,动态平衡就没了。什么电机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定点稳吗 我也有个兔二 还没用过  新买的NAZA LITE 没带GPS 只能姿态 和 手动 我和楼主的机架一样山寨 ...

NAZA LITE 俺的没手动项啊

网友:
这不是有吗

网友E:
现在都是玉兔以上了吧,kk 那些都淘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是玉兔以上了吧,kk 那些都淘汰了?

naza lite只有399~~~~你让kk的价位如何存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 lite只有399~~~~你让kk的价位如何存活~~~~~

kk 80  四分之一价格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XXD的电机没有动平衡你应该知道~~~想搞航模摄影这个配置不行滴。。。

其实我真不知道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挂什么都差不多,不想喜之郎的话,要么做好电机和桨的平衡,要么整个增稳云台……楼主这个能飞多长时间? ...

也就10分钟出头吧,  我感觉自己这个有点重   107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