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大,4010连并冲板充电温度过高!怎么破

楼主(2013-10-03):
最近买了个4010充电器,同时也配了个中兴电源。但由于电源被卖家发错货,第一次收到的是52v的供电电压。当时没有电表,不知道是52v的,也就将就用了,虽然4010提示电压过大,但貌似也在承受范围,我用这个电源充了一块电池(用并冲板冲的,但只有一块电池链接并冲板),一切正常。后来把52v电源换成了48v的,结果连接并冲板以后准备充3块电池。却很快就显示温度过热而导致停止充电(充放电都不行)。这是什么情况?麻烦各位大虾给破一下。谢谢

连接并冲板

通电开始充电/放电 后,红色框内温度迅速升高

升至44.5度后充电/放电 停止,出现上图提示,显示超出安全充电温度范围。

敢问大神们,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破?

网友A:
这 充电器 咋样·

网友B:
你这并充板的电阻太大了吧??我的PL6开30A充电,用的直接是12AWG的线直接并联冲的,没用并充板,冲一会后12awg的线都有点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并充板的电阻太大了吧??我的PL6开30A充电,用的直接是12AWG的线直接并联冲的,没用并充板,冲一会后1 ...

问题是我才开了7.5A的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充电器 咋样·

我还没有研究清楚怎么连并冲板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C:
你如果一个电池设置7.5A的话,也要20多A了哦,便宜的并充板,要拆掉保险丝,直连这样一来发热会好很多,我的并冲板,这样一弄过40A电流也可以了

网友:
这个温度不关并充板事吧,并充板有温度探头?再说44.5度也不高。

网友:
52伏也许把4010给搞晕了、44.5度不算高温!如果保护温度提高到70还这样的话、就是4010给你的52给烧了

网友D:
电压显示是47.911v,虽然这充电器标称最大输入电压是48v,但也必要用到这么尽啊,风险大了点。

网友E:
放电温度过高    看看风扇转不?

网友F:
楼主,建议你4010使用 35V左右的电源,最近好几个朋友的4010用 48V电压烧了

网友F:
还有楼主你的 充电器,上方(就电流左边那个温度),那是显示电池温度的,你接温度探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建议你4010使用 35V左右的电源,最近好几个朋友的4010用 48V电压烧了

48伏没问题、关键是他用了52伏。估计已经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8伏没问题、关键是他用了52伏。估计已经烧了

这个充电器对输入电压有这么敏感吗?才多了8%的电压就烧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充电器对输入电压有这么敏感吗?才多了8%的电压就烧坏了啊

你可以试验一下别的充电器电压高出额定电压8%有那几个不烧的

网友:
14楼唯一问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一个电池设置7.5A的话,也要20多A了哦,便宜的并充板,要拆掉保险丝,直连这样一来发热会好很多,我的并冲 ...

不是这样的,我并冲也只用了7.5a的电流,所以每块电池是2.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显示是47.911v,虽然这充电器标称最大输入电压是48v,但也必要用到这么尽啊,风险大了点。

官方说明书电压是9-5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建议你4010使用 35V左右的电源,最近好几个朋友的4010用 48V电压烧了

麻烦问问你朋友烧了以后怎么办?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温度过高    看看风扇转不?

充电也不行,风扇不转!关键是说我温度高,那么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电池的?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楼主你的 充电器,上方(就电流左边那个温度),那是显示电池温度的,你接温度探头了?

我没有接过什么温度探头啊!就是正常连接并冲板d的。。。。。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
风扇不转 估计就是温度过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也不行,风扇不转!关键是说我温度高,那么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电池的?还是其他什么的

如果没有外界探头的话  建议返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明书电压是9-50V啊

怎么说呢,你得考虑一下其他因素,那个输入电压的最高值不要太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