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vbar】被我玩坏了-。-弄掉了个电阻,帮忙看看吧各位-。-谢啦!!

楼主(2013-10-03):
如图,准备改刀130x上,结果装的时候暴力了点,发现CH2没反应了。
仔细一查发现红圈里头掉了个小元件,应该是个电阻吧-。-
求大神指导掉了的是个啥?我准备飞线修修额。。。

谢过大神们-。-!

网友:
貌似已经没救了   触角是不是和小电阻一起飞走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不能修复的话,损失大了

网友:
V還是K   K的好解決!

网友:
找个同样的扳子量下丢了哪个电阻的阻值!再找个一样的焊上去OK

网友:
万用表 测试一下  一个脚 接负极的 是电容  反之 电阻

网友:
怎么看焊盘也掉了?

网友:
看来暴力过度啊

网友:
找得到一样的板子做参考就能修复

网友:
你这个是正品Vbar?看着像K8,用的飞思卡尔的主控

网友A:
经确认,这里是一个电容,跟其他地方的电容一样的规格,多大就不知道了,不会测量。
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也可能是我的水平问题,只要上面的电容都是20uf,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找修电器师傅能帮你解决

网友:
有电容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V8焊点有那么难看么

网友:
看那几颗电容就是v8
电阻470欧,就是输入保护电阻而已。
楼主不打算修的话我100收来玩玩

网友:
怎样对待陀螺仪,能折腾到这样

网友:
哥们你操的太狠了把!

楼主:
感谢大家关心-。-这是个Vbar,像改到130x上,不过这一面没有垫海绵,所以装的时候卡到边上卡掉了这个小东西-。-
人在国外所以找个修这个的比较困难。。
虽然焊点有点掉了,但试过能上锡,所以想修修看-。-
我用万用表测过,两端电压3.3v左右,如果万用表没问题的话。
现在的症状的CH2有供电,但没有信号。
麻烦大家再帮我看看这个到底是电阻还是电容额。。。

楼主:
网上找了个图,看起来缺失的是一个贴片电容,大家帮忙看看额-。-

楼主:
麻烦帮忙看看-。-
这个是神马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确认,这里是一个电容,跟其他地方的电容一样的规格,多大就不知道了,不会测量。
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 ...

看样子是个电容,请问能确认是神马规格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个电容,请问能确认是神马规格的吗?万分感谢。。。

跟其他是一个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其他是一个规格的

说的好!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是什么规格额。。。
我要是随便接个电容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幸亏我改的时候用胶带缠了一圈

网友B:
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电容焊上。就可以。
ch2没反应和这个电容没关系。查查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一样大小的电容焊上。就可以。
ch2没反应和这个电容没关系。查查其他地方

不会吧,其他地方我看不出什么异样了额。。。我周末焊上一个试试,电容大小没关系吗?

网友:
好像是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其他地方我看不出什么异样了额。。。我周末焊上一个试试,电容大小没关系吗?

贴片电容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看上去94个 104 贴片电容, 遍地都是, 2分钱一个。
焊盘掉了也不要紧, 检查pcb测一下与之相连的管脚, 飞线过去再把 104 电容粘在 pcb 上就完活。

—— 这点问题难不到 LZ, 搞定后还是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