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痕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03):
记得一开始的时铣出来的圆非常光滑好看,后来移了下机,现在加工出来的东西,感觉得很无奈啊,怎么调得不好,望高手指点:
系统是维Hong的, 三轴固定龙门式的.

网友:
單看圖片和描述,估計是某些部份有鬆脫或是刀具偏心所至。因為你說床子移動過,可能因此有鬆脫而不察覺。另外建議檢查一下床子是否座不穩或是水平沒調正。

网友:
楼主 你那样的刀纹我是天天见 我用3.2钻头磨的铣刀 侧洗都这样子  我的小床刚性不行  所以我认了 你可以从钢性上找找 必须立柱刚性 刀的直径 长度  之后就看刀本身是不是钝了 简单点 你换个够粗的新刀  如果还那样子 可能是立柱螺丝送了 或者主轴某处松了

网友:
是一块料里直接挖出来的?那很正常,需要光一刀
如果是光过一刀还这样,那各种检查吧

网友:
我也存在和楼主同样问题

网友:
红圈标记的地方应该是车的,怎么会是铣的看不明白

网友:
查一下丝杠的轴承座是不是松了。再查一下连接电机和控制板的插头是不是松了。我有一次是插头松了,一次是轴承座螺丝松了。

网友:
要靠三轴合成加工好一件园形工件,对机器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轴孔类的部位还是尽量用车吧,或者搞个转轴。

网友:
进来学习下,没铣的我还不能发言。

网友:
电机夹松了吧。

网友:
顶4楼,,直指要害。。。。很有经验呦

网友:
应该是机床有震动,刀不断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