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油50油动板机炸机

楼主(2013-10-03):
如图50油动板机,配三叶61二冲发动机,接收电池3800mah,全油装备总重达2600g,
拉力好像不够2600g,第一趟,上天一圈就降落,航线尚平稳,降落时有一点小跳,
地面不平,桨还是裂了。换桨第二趟上天,多绕了几圈,想试下关掉襟翼的感觉,
结果速度有点快,还有M6飞控的副翼感度过高,机翼在左右抖动,有点明显,生怕摔机
机炸到其他人,自已手也抖起来,本来平时飞行时一个拇指就可控制右侧遥杆,这时竟然控制不住
只好食指、拇指一起才基本可以控制,下降时没控制好舵线,一落地就直接趴地上了,桨当时就折断一叶,
桨用14*8,感觉力出不来,还是发动机没调好。能有高手指点下就好了,感谢了!图片如下:

网友:
晕! 玩3D  油动  用这控  还用飞控!  晕倒

楼主:
谢谢指点,因种条件限制,我是一个人玩固定翼,玩不了3D,只能勉勉强强飞起来,绕个圈,然后歪斜斜的降落,到现在为止,没人指点的情况下油动固定翼总共只飞两了起落,损失二个桨,这控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算可以了,好像从示失控过,我还是觉得不错了,er9x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不错的啊,谢谢啦!   另外还想请教各位热心模友,我想知道4冲的发动机是不是要比两冲的好用啊?(用在这种机型,吊机好用的),再次感谢了!

网友:
50油机用52发动机就可以了 拉力足够,供电用4节镍铬电池组供电可以减轻不少的重量,3800电池zhongliangzuyou80ke吧,4节电池组不过是100多克,板机失速性很好了 干嘛要装襟翼呢,以前飞50板机总重量不过是1600-1700左右,不晓得楼主为毛能装到2600的重量 ,求解

网友:
不 是说不失控就是好控,最起码需要的功能和辅助要有吧!别装那个假火头点火器,很容易烧火头导致熄火

楼主:
非常感谢!电池重量有233g了,发动机61有670g不连排气管,又多出了两个襟翼舵机及其附件的重量,还有M6飞控及线的重量,所以到2600了,实在有点重了。我装襟翼是因以前飞电动的时装过一次,感觉飞行好像要平稳、速度慢些,所以想试下油机的感觉。电池用的这个:新能3800mAh/25C/6.6V/磷酸铁锂航模/模型电池 接收机锂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HbTb&id=16316963281。感谢帮助!!

网友:
新手别上油大板了,五六百块配个EPP电动3D机练挺好,轻木机贵贱不说,炸机很闹心。我也是一个人玩,跌跌撞撞玩了4年,走了好多弯路,现在技术可以了,回头看看自己花了好多不用花的钱,只能就当买经验来安慰自己,还是练好基本功是硬道理。

网友A:
火头上那条线是什么用途???

网友:
只能说这个机不适合襟翼  不适合飞控   LZ还是搞个练习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头上那条线是什么用途???

你好,火头上那条红线和连在发动机机体上的黑线是RCD3002发出来的线,可以遥控点火,省得插拔点火麻烦,只用在控上拨动下开关就可,取电是从接收机取电,4.5V-8.5V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火头上那条红线和连在发动机机体上的黑线是RCD3002发出来的线,可以遥控点火,省得插拔点火麻烦,只 ...

还想问一下,这东西对供电电池的容量有什么要求?我是用镍氢电池的,容量为1500mah,不知够不够?每次点火时拨动一下遥控开关通道后,点火成功后是否再关了此通道?产品说明中还说能对发动机有增稳作用,,你有这种感觉吗?感觉这东西装上后很方便,不再用带点火器了,每次发动时要装也很烦,也真有点象汽油机的样子呢?呵呵,

楼主:
你好,说明书上好像没有说容量的要求,只写了电压输入为工作电压4.5V-8.5V,我试过用降压模块接是不行的,会有比较明显的干扰,只能电池直接接收机,才不会有干扰,至于增稳功能,有时候发动机没调好,容易熄火时,通过遥控打开点火,还是起一点增稳作用的,但发动机调好后,一般都是用不着开着点火的,我的经验是火头太重要了,用R3火头几乎不会熄火,方便倒确实是的,自已感觉还是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说明书上好像没有说容量的要求,只写了电压输入为工作电压4.5V-8.5V,我试过用降压模块接是不行的,会 ...

我有两台油机,一台是用镍氢电池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的,另一台是用2S锂通过BEC转换成6V给接收供电的,没有感觉有干扰现象,装了这个不知会不会有干扰现象?

网友:
你这上面是否是双电池的?一个供接收机供电?另一个是供RCD3002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台油机,一台是用镍氢电池直接给接收机供电的,另一台是用2S锂通过BEC转换成6V给接收供电的,没有感 ...

以我经验来看装了BEC应该会有干扰的,因为我的之前就是用了降压模块(如图 ),出现比较严重的干扰,舵机跳的厉害,所以才升级了2s铁锂6.6v接收电池,直接接上,一丁点干扰都没有了.如果不用遥控点火,用这个还可以。双电池,单电池都试过,都可用,但只要用降压模块就会有干扰。网上有一人说是模块输出端有高频干扰,加装磁环可以消除,但我没有合适磁环,还未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关注,你们在昆明那里飞油动固定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因种条件限制,我是一个人玩固定翼,玩不了3D,只能勉勉强强飞起来,绕个圈,然后歪斜斜的降落, ...

9494 用飞控 当然好,舵机臂孔装 最小长度。

首先 降低机械 敏感度,再考虑 降低 飞控感度。

飞控 在飞机里 一定要固定 稳妥,,飞机飞起来
之后 其实就成了 一切以飞控平面 为准绳 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电池重量有233g了,发动机61有670g不连排气管,又多出了两个襟翼舵机及其附件的重量,还有M6飞控及 ...

你的 6.6V 电池 完全被 竹杠 了。。

其实 4000mAH 3.2V 的10元一只能买到,
两只 20元就搞定,专业放电仪测试4A电流,
容量是足的。。。哪里要70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 6.6V 电池 完全被 竹杠 了。。

其实 4000mAH 3.2V 的10元一只能买到,

这种电池充满电后电压是多少的?还是3.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