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3-10-03):
S800EVO伸缩脚架电源插头接那里?谢谢

网友A:
随便你接,不是一共有3个接口嘛,但尽量接在云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你接,不是一共有3个接口嘛,但尽量接在云台上面。

请问插gimbal引出的插头/a2电源管理引出的插头/pm连iosd引出的插头都可以吗?脚架插头有两个连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