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飞盈佳乐70无刷电调,配XRP14叶3800飓风级电机

楼主(2013-10-03):
我想入涵道啊,不知道哪个大神来给个知识啊,如果配60A用4S可不可以啊。还是多少配多少啊,搞的晕晕,怕买回来冒烟啊

网友A:
感觉你是新手 先潜水吧  你的标题配置 我觉得对电机负载太大  70A电调都有点悬

网友:
也没说电机的型号,这个14叶涵道论坛有人用的黑旋风70的电机,kv3200,貌似只能用3s,4s会很凶险,你这kv值上4s的后果自己掂量掂量啊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14叶的,电机黑旋风的70电机,3S可以,装机吹秤有1150克左右,4S会过热,不建议了~~~
3S的话2200mah只能飞2分钟,电流我估计60多,没测过。

现在进了一个2300kv的,还没完全测试,4S只有1000克多点的吹秤,但电流明显小了,估计50多吧。

网友:
呵呵,想法很不错~之前我用这个电机配的RC12叶,4S电,这两天有电表测了下...100A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新手 先潜水吧  你的标题配置 我觉得对电机负载太大  70A电调都有点悬

你直接跟我说怎么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14叶的,电机黑旋风的70电机,3S可以,装机吹秤有1150克左右,4S会过热,不建议了~~~
3S的话2 ...

你的QQ多少加下你啊

网友:
电机kv大了,4s不止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