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了S800EVO,请教问题

楼主(2013-10-03):
S800EVO A2 GPS模式打方向舵定不住,会飘,是什么原因 ,卫星信号很好,不闪灯,是感度不够吗,打俯仰和很滚回中后还是基本定得住的,就是方向舵会飘,求指教

网友A:
什么电池?有没挂云台

楼主:
12000MAH电池,没挂云台,挂了相同电池一块配重,配重稍差一点点是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有没挂云台

12000MAH电池,没挂云台,挂了相同电池一块配重,配重稍差一点点是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多旋翼改变航向姿态是靠的电机的反扭力,如果太重的话电机就没有足够的剩余动力来控制航向。不过按理说你两块12000的电池应该不会重过一块12000加上Z15和相机的

网友:
就是挂2个15000mah的,超过8kg也可以定住的,楼主可以拍个视频看看什么情况!
另外感度你按推荐的140 140 130 设置就ok

网友:
检查一下GPS的安装方向和调参软件中填入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我和楼主的有类似的情况,但只发生了一次,小四旋翼测试用机,起飞前校准了指南针,前面一个电池正常,落地换了个电池升空就感觉不对,俯仰 横滚都正常,就是水平方向不对,向左打摇杆正常,向右打摇杆居然不动,到后面向右打反而机子向左转,接着降落,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之后飞了二十起落左右,再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间歇抽风很要命啊。

网友:
多学习少犯错

网友:
S800EVO     组装过程是不是有疏漏的地方,

楼主:
现在好了,重新校了下指南针和调了下重心,各种功能测试完毕,吃了关控失控保护没敢试过,其他IOC三项、一键返航全部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gps信号不佳。

网友:
检查一下IMU的安装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