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金鱼尾超级严重

楼主(2013-10-03):
飞机是飞越的, 改了冰人双推,尾巴不存在虚位,陀螺仪3gx 4.0  520锁尾, 震动尾管有点麻, 大桨夹有点虚位,松动,不严重, 尾巴中立点是对的,螺距 -2   5   9   油门  0  65   100本人新手刚刚飞几天, 飞机小油门正常,油给的越大,尾巴摆动越凶,在地上摆,飞起来也摆,摆动距离很大,10多厘米 ,我把感度调到0又或者调满都还是摆   十字盘是平的!未起飞时飞机在地面向左侧平行移动!不是所谓的地面效应! 还有我定尾巴中立点是这样的,对吗?我把双推臂跟尾轴垂直 ,,但是飞机要自旋,我是直接把两个尾桨折叠起,看是不是一条线,尾桨在中立点需要度数吗? 抱歉新手问题有点多,麻烦你们给我看看

网友:
可能飞机振动过大,减震

网友A:
感度调到0都还追尾?是不是控上的感度调高了

网友B:
把3GX 的尾延迟调到100

网友:
两个尾翼折起来不是要30度左右吗?  ^这个角度。

网友:
震动过大,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到0都还追尾?是不是控上的感度调高了

我调的是控上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GX 的尾延迟调到100

链接到电脑调试吗?我都是才拿到这个陀螺仪,不是很懂,没之前那个k8好调,但是k8太不稳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链接到电脑调试吗?我都是才拿到这个陀螺仪,不是很懂,没之前那个k8好调,但是k8太不稳定了

不是说K8稳定吗?我准备装250机,正想用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K8稳定吗?我准备装250机,正想用它呢!

也许是我不会调试吧,

网友:
机振动过大

网友D:
拆掉大小桨,排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到电脑调试吗?我都是才拿到这个陀螺仪,不是很懂,没之前那个k8好调,但是k8太不稳定了

这个选项只能在电脑上看,不能在电脑上调。3GX通电自检完成后,按set键2秒进入锁尾设置模式,按set键至最后一个灯亮,打一点点右方向舵保持住至绿灯闪进入延迟量设置,这时打方向舵就是设置延迟量,如果此时已经连接到电脑,可以看到参数显示菜单下的延迟量滚动条会随着方向杆左右移动,方向杆回中是0,将方向打到最右就是100,保持住按set键记忆,再按set键退出设置

网友E:
用的什么遥控和飞控?比如我的GV8000搭配FUTABA 6EXP的时候只能通过软件调试GV8000的锁尾感度,调遥控器纯粹无用。希望对你有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只能在电脑上看,不能在电脑上调。3GX通电自检完成后,按set键2秒进入锁尾设置模式,按set键至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遥控和飞控?比如我的GV8000搭配FUTABA 6EXP的时候只能通过软件调试GV8000的锁尾感度,调遥控器纯粹 ...

恩,我调控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只能在电脑上看,不能在电脑上调。3GX通电自检完成后,按set键2秒进入锁尾设置模式,按set键至最 ...

那我回去把调低点试试

网友:
你用的啥无副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大小桨,排震

大小桨拆了震动没有就尾管一点麻

网友:
桨做平衡了吗?尾管嘛好像不正常。把主轴拆了看看还嘛吧

网友F:
尾管都麻手了。应该震动也不小

网友:
舵机臂使用圆盘的那种,球头尽量靠里安装,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管都麻手了。应该震动也不小

尾管有点麻应该正常吧,毕竟齿轮传动

网友G:
桨配平没哦? 昨天我机子也出了麻烦,温飘的厉害,开始我还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换了新的尾桨就OK了,尾桨不平有震动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你设置有问题。看看3GX的设置,要设置在锁尾模式上。。。陀螺仪感度里面有个混控,就是设置感度那个选项,开启就没问题了。。。反正我是用的天9II遥控,,原来我和你一样问题。。。把那个选项开启就锁定非常好了。没开的时候就金鱼尾

网友H:
我之前也是在地上就开始大幅度的摆,后来发现是尾推上的球头扣太紧了,导致尾推不顺滑,扩了一下孔就好了。你试试把尾舵机那头的球头口先拆下来,用手拉动连杆试试是否顺滑。

网友I:
3gx 好像比较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3gx 好像比较难调

被你看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也是在地上就开始大幅度的摆,后来发现是尾推上的球头扣太紧了,导致尾推不顺滑,扩了一下孔就好了。 ...

之前确实有一个问题,把尾推螺丝松了点就好了,还没试机,不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配平没哦? 昨天我机子也出了麻烦,温飘的厉害,开始我还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换了新的尾桨就OK了,尾桨不 ...

还真没在意呢,刚刚换了碳的上去,试试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配平没哦? 昨天我机子也出了麻烦,温飘的厉害,开始我还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换了新的尾桨就OK了,尾桨不 ...

头像很熟悉,是双流的哥不?我是崇州的

网友:
换个陀螺仪吧 3GX 不好调,另在把飞机装精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