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用的平衡充可以充LED手电锂电池组吗?

楼主(2013-10-03):
朋友们试过用平衡冲冲手电的16580或者26650电池的吗?我想6节26650一起充,我的想法是串联后跟组装动力电池一样加好6s平衡接口 ,26650锂电池的截止电压也是4.2吗? 充电器锂电类型选择li-po?

网友A:
26650是锂铁电池,截止电压是3.6V,18650一般是锂电池,截止电压4.2V。

网友:
我18650一直用B6充 没有问题 选择lipo就行 26650一样的

网友:
18650或者26650 只是外形尺寸 长度65mm直径18mm,后面同理
如果是锂离子或者聚合物,用普通的模型充电器可以的。无法判断的话就测电压。充满了4.2的就是,放电平台3.6-3.7
如果是磷酸铁锂,只有少部分充电器支持。充满了是3V多或者4,放电平台3.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650是锂铁电池,截止电压是3.6V,18650一般是锂电池,截止电压4.2V。

可以充啊。

网友:
锂聚电池电压是4.2V。铁锂是3.6V的,你得看看你的18650是锂聚还是铁锂的,要是铁锂的就不能选LIPO模式充电了,电压不对,铁锂的得选LIFE模式。B6能充铁锂电池,3.3V那个选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