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ZA的时候需要把电调的红线给拔出来吗?如果是四旋翼,四条红线都拔?

楼主(2013-10-03):
用NAZA的时候需要把电调的红线给拔出来吗?如果是四旋翼,四条红线都拔?

网友:
四条红线都拔,不拨也可以

网友A:
用这么好的飞控那些拔线的问题就交给飞控吧   各个电调先接接收机一个个油门行程校准好后直接按M1 M2 M3 M4 ...插飞控 无需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好的飞控那些拔线的问题就交给飞控吧   各个电调先接接收机一个个油门行程校准好后直接按M1 M2 M3 M4 ...

最近总是烧电调,感觉是BEC的问题。。那个红线拔了没任何影响吧?

网友:
NAZA V1全帶BEC電調
後期加了V2 PMU 也一樣沒拔紅線

网友:
naza v1飞控不需要把任何电调线

楼主:
拔了是不是更好

网友:
还是拔了比较好,以防万一,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电调输出的是啥电压,还有四个电调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也许NAZA没事,电调之间打架出问题了。

网友:
不需要拔線~

网友:
到底拔还不拔?

网友(2013-11-14):
请问naza是多功能模块供电, 可以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吗?要不要把电调的信号线的正极线和负极线拔掉啊